pic18f46k22 烧写失败 求解

楼主(2014-10-20):
将PICkit3连接到板子上  显示Target Device ID (00000000) does not match expected Device ID (00005400).
烧写的时候显示: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0d0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怎么回事啊?  各个引脚连接无误
icsp  1脚:MCLR
2:VDD
3:GND
4:PGD
5:PGC
5个引脚上没有接其他东西,芯片全新 急急急急急、、、、、、

网友A:
察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万用表打打icsp各个线是否连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察看芯片供电是否正常,万用表打打icsp各个线是否连通。

供电正常, 各引脚之间不通

网友B:
复位电路你是不是没有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值设计,而是按照自己经验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电路你是不是没有按照数据手册上的推荐值设计,而是按照自己经验设计的? ...

没有复位啊

网友:
MCLR 引脚上的复位电路。

网友:
VCC到GND是不是并接大电容!

另外KIT3供电烧录时,最好不要用5V的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