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我们做的一款全球最薄的无线充电器EnergyPad

楼主(2014-10-20):
其实,我推荐的产品,不仅仅是全球最薄的,还有3个最(后面慢慢说)。

这款产品叫做EnergyPad,是我们公司过去用了一年时间研发的,技术涉及磁场、电子、机械、材料、热力学、注塑工艺等几大块。

他是业内:
充电速度最快的Qi无线充电器,轻松达到5V1A输出这个Qi标准的上限,用iPhone5s测试,就是2小时充满。实际EnergyPad可以支持5V1.5A,可惜Qi没有这个标准。
再说一下:EnergyPad=50美金的三星无线充电板+20美金的iPad适配器头,而不仅仅是无线充电板——传统的产品,消费者要自己去准备大功率适配器,否则充电速度就是小乌龟。

业内充电时候温度最低的,只有传统产品50%,或者平均10~12℃温升。

业内最薄,充电板最厚只有2mm,传统是8~10mm——大家都知道,同样的产品,厚度越薄温度越高,同时充电越快温度越高。

全三防,传统产品都不是三防的。因此也是最耐用的。

用法有很多种,可以平放着用

可以固定在手机架上用(厚了,就不行了,可以自己试试拿一叠9mm厚度的名片,替代传统无线充电器感受下)

欢迎到我公司网站访问www.teslawirelessdevice.com
或者参加我们的众筹http://www.pozible.com/project/185963(阿莫,这里发众筹网站方便么?如果不方便,请和我说一下,我删掉)

肯定会有人说“脱裤子放屁”,或者“插线多简单”,我回答一下:
所有人,99%的时候坐下来,拿出手机,然后放在一边,然后就只是放着,而不是插线充电。
而下一次要插线充电的时候,99%的时候是手机快没电了,或者准备出门了——因此所谓的“快速充电”概念就来了——估计也要3年后才能统一,现在乱七八糟,连个国际规范都没有。
而无线充的存在,是“放在一边”的时候,就“放在无线充电器上”充电了。这个习惯只需要一两次就能养成,因为是单手操作嘛,而且几乎不用花精力。
这样一来,下次要用手机,尤其出门的时候,手机的电就是满的。
所以,拖了裤子放屁,只要能放出来就好,总好过放不出来!
我见过好多个“聪明人”变成了他们原来眼中的“SB”,还乐此不疲的,难道真的是“SB”了?都是大老板来的。

网友:
网站没有中文版?东西很酷~

网友:
这是做广告的。封ID哦!!!

网友:
有些东西还是可以支持一下的,网站做的不错

网友A:
无线充电我一直看不出真正实用的亮点
有点像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难道就有那么多人,懒到连个充电插头都不愿意插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我一直看不出真正实用的亮点
有点像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难道就有那么多人,懒到连个充电插头都不愿意 ...

赞同,一直没搞懂有啥方便之处,如果能1m外无线充电那我就啥都不会说了~

网友C:
你要说能手拿着在房间里就能充这还有点意义。离这么近我干嘛不用插的?你那5块钱能买到不?我花个百几十块钱就是为了省那么一插?看来办公室的小白SB程度还是没有下限的

网友:
深圳特斯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说能手拿着在房间里就能充这还有点意义。离这么近我干嘛不用插的?你那5块钱能买到不?我花个百几十块 ...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你这个问题,有上百个人问过我,也说了和你一样的看法,我也不回答。
后来,这些人中有的自己也成为了自己当时眼中的”SB“,然后还很开心。

楼主:
深圳至少有两个注册的特斯拉哦,呵呵

网友D:
中国人就爱吹牛,经常推广自己的东西都说什么最早的,最好的,最薄的,最轻的,最大的,唉。。。

网友:
非常的酷

网友:
辐射有多大?

网友E:
如果能做成移动电源似乎便利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我一直看不出真正实用的亮点
有点像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难道就有那么多人,懒到连个充电插头都不愿意 ...

在车上,往车上一扔就好,不用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车上,往车上一扔就好,不用插了。

是的,我们自己就是这样在车上用的。
而且EnergyPad表面是软胶,吸附力强,遇到急刹车等日常情况,手机也不会脱离,还是很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人就爱吹牛,经常推广自己的东西都说什么最早的,最好的,最薄的,最轻的,最大的,唉。。。 ...

国人爱吹牛,那是普遍现象。
但是技术指标不能吹牛,你看仔细了,然后再到任何一个地方看看,对比对比!
一叶障目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能做成移动电源似乎便利点~

这个市场需求其实很小,虽然很多人提到了。

从上年到今年,全球可能也就销售了二十万套吧,远不如固定应用的无线充电器。

楼主:
频段是100~250k范围,可以说无法辐射出去。

网友:
同感市场不大。

楼主:
呵呵,也许吧。
不过这两年应该全球出货也有几kk了。

网友G:
感觉完全无亮点。薄有什么用,又不是随身携带,我要躺床上那还玩不了了。2个小时充满很快嘛?你要跟冲10个小时山寨机那确实很快了,但人家会用吗?苹果三星什么手机2个小时充不满,除非你做成2分钟充满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感觉完全无亮点。薄有什么用,又不是随身携带,我要躺床上那还玩不了了。2个小时充满很快嘛?你要跟冲10个 ...

你只会耻毛么?2分钟充满,你找一条3mm左右的电源线,然后能做到看看。
谁说在床上不能用?你用过?没用过怎么扯都行了。
告诉你,我有时候就这么用,将EnergyPad贴在手机后面用,比USB方面(没有应力,没有角度)。

薄有什么用?我估计说了你也不懂——因为薄,所以无危险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只会耻毛么?2分钟充满,你找一条3mm左右的电源线,然后能做到看看。
谁说在床上不能用?你用过?没用 ...

呵呵、这就是你们开发产品的态度。我只是作为一个对你们产品有购买欲的客户,提出你们产品一些建议。你没有必要跟我争,我既不是你们对手又不是你们老板。谁说的准以后2分钟充满不能实现?Too young too simple

网友:
IDT的芯片吧,7.5W

网友H:
如果无线充电没有手机厂商的支持,做什么都是白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这就是你们开发产品的态度。我只是作为一个对你们产品有购买欲的客户,提出你们产品一些建议。你没 ...

1秒也行啊,但是你也要考虑导线的发热吧。
不可能说用超导来做吧,对不。

要现实点哦。

楼主:
不是。
是用工业单片机写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无线充电没有手机厂商的支持,做什么都是白费!

可以搜索:
索尼/GOOGLE/LG/SAMSUNG/HTC...+无线充电+手机
会看到不少已经支持的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在车上,往车上一扔就好,不用插了。

这个应用我也考虑过,要命的还是效率没办法提高,只是解决了方便问题,但车上难免有晃动,容易滑落。所以可靠性大打折扣。要是增加了滑落防护,方便性就降低。
其用途,除了车上有那么点点用处外,再就公共场所可能还有点点用处。
因为它的弊端,所以应用前景我不太看好。
不过世事难料,在展会上,我没搞明白飞思卡尔为嘛一直卖命的推这个东东,而且其电路复杂程度明显比国内的一些厂家要高,而且是高很多。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搜索:
索尼/GOOGLE/LG/SAMSUNG/HTC...+无线充电+手机
会看到不少已经支持的了。 ...

你要清楚,只有成为大部分手机的标配,才会有无线充电的市场!你觉得一两款手机制造的噱头能支撑起一个行业吗?

网友:
支持,做个产品不容易。

网友I:
那最薄个什么 照片里明显厚过2MM 在技术论坛就不要说广告词

网友J:
楼主搞些给广大坛友测试一下

网友K:
这广告打的....    话又说回来,看图片最薄仅仅指边缘,那有什么意义?假如我的什么产品边缘1mm,我还说宇宙最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只会耻毛么?2分钟充满,你找一条3mm左右的电源线,然后能做到看看。
谁说在床上不能用?你用过?没用 ...

赞同你,2分钟充完电?这还说是提建议?难道他的手机电池就是一个1000uf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要清楚,只有成为大部分手机的标配,才会有无线充电的市场!你觉得一两款手机制造的噱头能支撑起一个行 ...

这个事情,要看大公司的动向。我们作为小鱼,只能采取紧跟策略,跟不上就永远跟不上了

而且你说一两款,实际上比这个多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广告打的....    话又说回来,看图片最薄仅仅指边缘,那有什么意义?假如我的什么产品边缘1mm,我还说宇 ...

你看文字要仔细:
最厚的地方2mm。

最薄的地方0.1mm——不是你看的1mm——如果你看到我们的边缘是1mm,那么诺基亚的产品就是90m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搞些给广大坛友测试一下

搞不起啊,成本在那里摆着——而且我们只是小公司,已经投入上百万研发,欠了不少钱了。

而且我们已经请了一些朋友帮忙做内部测试了,及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那最薄个什么 照片里明显厚过2MM 在技术论坛就不要说广告词

样机是手工粘合的,2.1~2.3mm,居然这都被你看出来了。NB啊

产品将会是2mm正负0.05mm的。

或者我换一张相片(缝隙是1.8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什么手机能做到无线充电!

充ip5/ipad  需要外挂充电接收板,接收板通过linghtning接口有线连接的。USB到 ...

不太明白你在说啥:
传统线充就没有损耗?还是说由于有接头就有损耗?

我们自己测试的情况是,效率在大约70%到75%左右,给iPhone5s充电,电流5V1A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我也考虑过,要命的还是效率没办法提高,只是解决了方便问题,但车上难免有晃动,容易滑落。所以 ...

1,效率可以做到70%以上了,达到75%也是有的,适配器也才80%还不到。
2,晃来晃去——又是臆测——我们实际测试了两个月了,放在中控台用,开车、刹车、转完,都很好。薄的另一个好处就在这里。
3,滑落——大家应该见过硅胶防滑垫,我们用的材料比这种略硬一些,吸附力没有那么好,不过也没问题的。实在不行,如下面这种方式用:

网友M:
无线个毛啊,好好的苹果非要穿上个黑裤衩

网友N:
最大的问题是,无线目前不流行,机身不支持很不便利,带个座带个套就搞笑了。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

网友:
无线充电肯定是将来的发展趋势:当然是在技术成熟之后,设备内置接收端,并且成为标准的情况 下。

拿起来就能打电话,放回去就充电,太方便了。

网友O:
以前用过一款奔迈的 pixi plus点金石。怎么说呢,开始感觉挺新鲜,后来就觉得没有必要了,直接插线更方便。

网友:
从外观来看却是还可以,能用。但从技术角度来看,无线充电需要培养才行

网友P:
历害呀,那里有得买,想要一个

网友:
挺好的,以后会普及的,支持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用我也考虑过,要命的还是效率没办法提高,只是解决了方便问题,但车上难免有晃动,容易滑落。所以 ...

弊端肯定是有的,产品出来了才有改进的余地,实际用过才知道好不好用吧。
以前看到卖车载wifi,总觉得多此一举,后来老婆经常叫我共享流量给他,3g流量也便宜了不少,买了个装车上的wifi,方便多了,还可以给车定位,也很实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感觉完全无亮点。薄有什么用,又不是随身携带,我要躺床上那还玩不了了。2个小时充满很快嘛?你要跟冲10个 ...

要是电池能两分钟充满,还需要整无线吗?电动汽车也早普及了。

网友Q:
这种拿最薄的地方说事儿的都是流氓
你量量最厚的地方再来吧

网友R:
无线充电挺好的,只是贵了点,至少不会有USB口接触不好的问题,在家随便用都可以基本保障满电状态,因为你总要放下来歇歇的,厚薄没什么好纠结的,只是个吹牛的G点,厚点的话强度还能高些。
看不出用不用无线充电与SB有什么关系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要是电池能两分钟充满,还需要整无线吗?电动汽车也早普及了。

小学没学过语文?2个小时有线也可以充满,我拿2分钟作比较希望无线可以冲的更快。超级电容有突破说不定首先用在手机上,谁又说以后2分钟充满不可能?

网友S:
远程充电  最多能做到多远?

网友T:
除非所有的手机都支持这个标准啊,不然还要换个后盖接上线什么的,太麻烦!还不如直接插

网友U:
想问一句,手机放在那里就充电的话,电池会不会由于充电次数太多提前坏掉?

楼主:
引用 网友U:
想问一句,手机放在那里就充电的话,电池会不会由于充电次数太多提前坏掉? ...

不会的。很简单,两年前的路面920就是无线充电的手机,无线充电两年了,现在还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T:
除非所有的手机都支持这个标准啊,不然还要换个后盖接上线什么的,太麻烦!还不如直接插 ...

你这个太绝对,市场是有划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M:
无线个毛啊,好好的苹果非要穿上个黑裤衩

这个事情,应该和苹果说去,我们也是顺应市场需求才推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N:
最大的问题是,无线目前不流行,机身不支持很不便利,带个座带个套就搞笑了。 ...

这就好比03到07年的wifi市场,看似鸡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以前用过一款奔迈的 pixi plus点金石。怎么说呢,开始感觉挺新鲜,后来就觉得没有必要了,直接插线更方便。 ...

plam那个,还很不成熟很多东西。
也许你有好的习惯,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因此随手放下充电,比记得插线充电,还是更容易掌握与习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历害呀,那里有得买,想要一个

到这里可以www.pozible.com/project/185963
现在亏本宣传。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种拿最薄的地方说事儿的都是流氓
你量量最厚的地方再来吧

晕,呵呵,你应该是第二个看字不仔细的了,哈哈

我说的是“最厚的地方2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赞同,一直没搞懂有啥方便之处,如果能1m外无线充电那我就啥都不会说了~ ...

个人觉得目前的这种无线充电就是脱裤子放屁,噱头大于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R:
无线充电挺好的,只是贵了点,至少不会有USB口接触不好的问题,在家随便用都可以基本保障满电状态,因为你 ...

1,你在你桌面上放一个硬币和放一个铅笔盒,哪个碍事,哪个容易出状况。如下:

这是传统的无线充电器

2,SB的意思是,有的朋友笑我们的产品多此一举,用的人就是SB。

3,强度和厚度没关系的。实际上传统无线充电器跟容易损坏——我们也做过一年多的山寨无线充电器,各种厂家的产品都见识过,弊端也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S:
远程充电  最多能做到多远?

可以无限远,比如直线微波能量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学没学过语文?2个小时有线也可以充满,我拿2分钟作比较希望无线可以冲的更快。超级电容有突破说不定首 ...

你应该活在20年后,而不是今天。
每一次进步都只是一点点一点点,长期了才是大步。
你的思想就是希望大跃进,一步跨越天地,根本不现实的。

网友V:
无线充电
一是要手机本身支持(外面加个套的不算啊).支持的手机多了,可能市场也就起来了(价钱也是一个因素).
二是要方便,虽然你说效率可以高达75%,但这是要对齐的情况下吧,平常可能都是随手放的.

松下有一款无线充电就是自动对齐的,一放上去里面电机就驱动线圈到手机下面,感觉那个用户体验真是不错.

网友:
还得插个适配器吧?手机内部没有对应接收端。

效率永远低于有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人就爱吹牛,经常推广自己的东西都说什么最早的,最好的,最薄的,最轻的,最大的,唉。。。 ...

一看到全球,我就想到了全宇宙。XX主义的自我感觉优越性

网友:
无线充电想法是好的,我有同事在用。。。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应该活在20年后,而不是今天。
每一次进步都只是一点点一点点,长期了才是大步。
你的思想就是希望大跃 ...

你们难道就靠着薄一点和所谓的方便来解释贵出几倍的价格?我一开始就说毫无亮点,没有否认产品本身的价值,希望你给出更多产品的优点给你个台阶下。你倒好还往上爬,祝你发财。终于知道为什么杜绝广告贴了,支持!不再回复

网友W:
我插上USB充电线还可以拿在手上边充电边玩,套上这个无线充电就感觉要玩也很别扭。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无限远,比如直线微波能量传输。

太远了  效率还能行吗?

网友Q:
引用 楼主:
晕,呵呵,你应该是第二个看字不仔细的了,哈哈

我说的是“最厚的地方2mm”。 ...

看那个和硬币的对比图上,明显比硬币厚很多。你应该来张游标卡尺的图片

网友X:
直接点,论坛内部团购、试用、推广 的话什么价格???

网友:
同志们,别瞎想了,如果真能隔着1m无线充电,那辐射都多大,你真敢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小学没学过语文?2个小时有线也可以充满,我拿2分钟作比较希望无线可以冲的更快。超级电容有突破说不定首 ...

你自己去复习下语文吧,另外常识也复习下。以后说不定都核电池了,现在是不是不用搞充电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们难道就靠着薄一点和所谓的方便来解释贵出几倍的价格?我一开始就说毫无亮点,没有否认产品本身的价值 ...

你根本不知道无线充电对比原来的插电线充电方式,有什么优点,什么场合用合适,还搞的专家一样说别人产品【毫无亮点】,还要给别人台阶下,KAO!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难道就靠着薄一点和所谓的方便来解释贵出几倍的价格?我一开始就说毫无亮点,没有否认产品本身的价值 ...

有你这么给人台阶的么?
不止我一个人看不明白,还有一个朋友也直接反驳你。

贵这么多?大哥,你做的是山寨市场的方向吧?光适配器,同样5V1A的,批发价,山寨最便宜1.2元,行货批发价低于7元都不太可能。你怎么不说这个,相差6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W:
我插上USB充电线还可以拿在手上边充电边玩,套上这个无线充电就感觉要玩也很别扭。 ...

你贴一张卡片在你手机后面,试试,效果就类似了。

无线充的优势之一就是不用管方向,USB口还有走向问题的。
而且实际而言,扭曲的USB线会导致USB口损坏,这是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X:
直接点,论坛内部团购、试用、推广 的话什么价格???

团购啊,那就是经销商价格,不过我不是来卖货的,只是来推荐我的作品。

如果你想买,可以到我们的众筹网看看:
http://www.pozible.com/project/185963
折扣很大的

网友Y:
5V 1A 这个功率够高的了。。。,有待简化应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根本不知道无线充电对比原来的插电线充电方式,有什么优点,什么场合用合适,还搞的专家一样说别人产品 ...

呵呵、我说过我懂吗?我回复里有涉及到关于无线的技术吗?大多数购买者跟我一样,只是从表面去对比,所以我需要他能说出自己产品更好的东西。谁不知道做产品不容易。看你也做了十几年技术了吧,别老是动不动就常识,拿点真东西出来大家才信服。

楼主:
引用 网友V:
无线充电
一是要手机本身支持(外面加个套的不算啊).支持的手机多了,可能市场也就起来了(价钱也是一个因素). ...

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75%是我们测试出来的最大值(会有0.5%左右的偏差),如果偏移一些,比如5mm半径的圆(别以为小,实际我们人手能够非常准确,而且非常轻松,甚至说非常随意地将手机放在某个点为中心,半径2~3mm的圆内),效率也不会降低太多,一般也有70%。

松下那个是很有特点,但是你不可能放在你的办公台上,饭桌上,汽车上,对吧。如果真的那么好,就会有很多公司跟风做了——技术不难的,很容易想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Q:
看那个和硬币的对比图上,明显比硬币厚很多。你应该来张游标卡尺的图片 ...

晕,好吧,回头我弄一个给你们!

楼主:
引用 网友Y:
5V 1A 这个功率够高的了。。。,有待简化应用。

有啥建议不?说说看,我们下一阶段考虑看能否做进去。

网友Z:
说全球最薄。感觉数据支持不够。

网友AA:
问楼主公司有没有一个姓乐的工程师,俺老同学也搞这个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说过我懂吗?我回复里有涉及到关于无线的技术吗?大多数购买者跟我一样,只是从表面去对比,所以 ...

我有提到“技术”两个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呵呵、我说过我懂吗?我回复里有涉及到关于无线的技术吗?大多数购买者跟我一样,只是从表面去对比,所以 ...

嗯,你如果一开始这么说,我也就知道该如何接你的话了。

其实,行货无线充电器,售价都很难低于40美金,原因是要做到这类技术最好的效果,成本是不会低的。
然后,关于技术的进步,或者价值,其实在这里:

同时做到“5V1A输出能力+同时12℃左右充电区温升+最厚2mm厚度”(外壳材料不是导热的,没有属性加成)。

行内诺基亚的性能是这个:
“5V1A输出能力+同时20℃到25℃充电区域温升+厚度9.3mm厚度”,代表了同行几乎最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贴一张卡片在你手机后面,试试,效果就类似了。

无线充的优势之一就是不用管方向,USB口还有走向问题 ...

确实,无线充电这东西做到卡片大小厚薄,贴于手机背部感觉方便,没有U口那种限制感,另外请教无线充电这种无线脉冲感应的范围下,对手机内部的干扰和感应是什么状况,(像以前plam的点金石常传出会有致触摸屏失灵的状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A:
问楼主公司有没有一个姓乐的工程师,俺老同学也搞这个的。

没有呢,不认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Z:
说全球最薄。感觉数据支持不够。

京东一下“无线充电”,或者淘宝“全球最薄无线充电器”,就有对比资料了。

网友AB:
第一次听说无线充电比有线效率还高

网友AC:
当一进门就可以充电的时候,我会考虑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你如果一开始这么说,我也就知道该如何接你的话了。

其实,行货无线充电器,售价都很难低于40美金, ...

我承认说重了,我要用的是C装300多一个比起我原装充电器不是贵了几倍。如果只是方便那肯定大多数人都不会买,所以我说的意思就是问其他的优点。

网友AD:
如何做成通用,关机还要手机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提到“技术”两个字吗?

你不说我是面这专家吗,专家不就是懂技术?我就说小学没学语文。真有意思,懒得和你扯。不再回复

网友:
我不说话,我就看看

网友:
好像还不错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第一次听说无线充电比有线效率还高

在使用了山寨的垃圾USB线时,是有这个可能的,线损加上插头接触电阻。。。。

网友AE:
之前的手机MicroUSB插座坏掉时,我想过买一个无线充电器。
现在,发现市场前景大减: 至少,无线充时,不能玩,这个不符合大众习惯。

我设想的使用场景:
1. 上班时,频繁移动,不可能坐下来用线充的。只能将手机放下充电,拿起就走
2. 频繁外出的,在小车里装一套,手机放下充电,下车拿走。

网友AF:
引用 网友F:
在车上,往车上一扔就好,不用插了。

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上车放固定地方就可以充电
经常出去上车不记得插插头,下车后发现电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确实,一直有这个想法,上车放固定地方就可以充电
经常出去上车不记得插插头,下车后发现电不多了 ...

嘻嘻,来这里拍一个试试吧!

www.pozible.com/project/185963

我们的车载版,自己用着不错的哦。还可以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E:
之前的手机MicroUSB插座坏掉时,我想过买一个无线充电器。
现在,发现市场前景大减: 至少,无线充时,不能 ...

你说的EnergyPad都能做到啊:

至于你说的“玩”,我试过EnergyPad可以贴在手机背后,一边充电一边玩,也没多大问题的。
关键是EnergyPad发热很少,所以不会觉得拿着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承认说重了,我要用的是C装300多一个比起我原装充电器不是贵了几倍。如果只是方便那肯定大多数人都不会 ...

这个事情啊,我的看法和你不同:
电容屏就是比电阻屏方便,结果有目共睹。
科技就是让生活更加懒,而懒让生意获得成功。

这款产品,受众市场是月平均收入为2k美金的国家地区,没办法,要做好东西,物料成本就不能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D:
如何做成通用,关机还要手机支持

已经是支持Qi标准了,是通用的了。

国内带有无线充电的手机少,但是国外很多,密度大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C:
当一进门就可以充电的时候,我会考虑的

你确定是给手机充电,不是给你的心脏或者脑袋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B:
第一次听说无线充电比有线效率还高

还真别说,有真有这个可能!
具体细节我不能说了,涉及一些技术秘密了。

网友AG:
做的真好!我也做过,拿ti的方案做的,做出来以后感觉以后是工艺的事了,就没再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G:
做的真好!我也做过,拿ti的方案做的,做出来以后感觉以后是工艺的事了,就没再继续 ...

谢谢哦

其实不是工艺的问题,核心是我们把整个拓扑结构做了变形,然后针对新的拓扑改变了很多软硬件设计,其中牵扯的一堆都是技术秘密了(不方便申请专利的那种)。

这么说,用TI的片子来做EnergyPad,是做不好的,而且效果很差(我们自己测试过)。

网友AH:
手机从此告别USB口。还是很有意义的。赞一个

网友AF:
引用 楼主:
嘻嘻,来这里拍一个试试吧!

www.pozible.com/project/185963

我的是电信版的s4,i959,不支持无线充电,不知道能不能加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F:
我的是电信版的s4,i959,不支持无线充电,不知道能不能加装

我看了一下,电信版本的S4(没错吧)是双卡双待的,第二张卡将无线充电的电路板替换了,因此是不能如同国际版那样进行无线充电的。

而如果你用“万能”接收来做,我很不建议——速度慢、发热严重(只是万能接收这边)、可靠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手机从此告别USB口。还是很有意义的。赞一个

谢谢,不过发明者或者提出者不是我,而是更早以前的先驱们。

不过的确,WIFI+无线充,地区可以让手机不用插线了,是很好的

网友AI:
楼主的这玩意儿,上面放个铁锅,能当电磁炉用吗?

网友:
很好,看起来不错

网友AJ:
这东东,辐射大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是给手机充电,不是给你的心脏或者脑袋充电?

预测到那时,会给这两个玩意充啦

网友Q:
引用 楼主:
嗯,你如果一开始这么说,我也就知道该如何接你的话了。

其实,行货无线充电器,售价都很难低于40美金, ...

拿诺基亚说事儿就是在自欺欺人了。
大家都知道,28元包邮的山寨货都比诺基亚做的薄

楼主:
引用 网友AI:
楼主的这玩意儿,上面放个铁锅,能当电磁炉用吗?

如果能,那我就宣传”我家电磁炉,可以无线充电,全球首发“,哈哈

当然是不能,而且你就算放一个铁块上去,也不行。

相关的保护都有国际规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J:
这东东,辐射大不

可以忽略!
远低于射频频段。
功率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Q:
拿诺基亚说事儿就是在自欺欺人了。
大家都知道,28元包邮的山寨货都比诺基亚做的薄 ...

是啊,薄,发热呢?你试过么?

诺基亚,9mm,温升20℃。
山寨,6mm,温升40℃。

网友AK:
讨论的真激烈
最近也帮一个人画板子,也是无线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K:
讨论的真激烈
最近也帮一个人画板子,也是无线充电的

记得收钱呢!
这一行,山寨快不行了,客户要求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明白好坏了。

我在无线充电贴吧发了这个以后,一周内没有第二个厂家敢说自己东西多好多好了——之前平均几天就有一家说自己如何专业,哈哈哈,太有趣了。

网友AL:
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 觉得主要是充电效率不好说
很高大上   但是实际市场运用还是有点差啊

网友AM:
LZ 这东西必须改造手机吗??

网友AN:
小儿科的东西,话说 我的sony lt26,2012年就自己改成无线充电的,用的是点金石,这个还要给手机带个套子,usb口还能用么?如果不能纯脱裤子放屁。自己改装的电路全部藏在手机内部,usb口还能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N:
小儿科的东西,话说 我的sony lt26,2012年就自己改成无线充电的,用的是点金石,这个还要给手机带个套子, ...

无语。好像你好厉害。

华强北一堆人说三星东西烂,结果每一个没有做到三星水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M:
LZ 这东西必须改造手机吗??

这是Qi标准的,越来越多手机内嵌了——只是国行很多阉割了,或者根本就不在国内销售。

楼主:
引用 网友AL:
研究过一段时间这个 觉得主要是充电效率不好说
很高大上   但是实际市场运用还是有点差啊 ...

效率很接近适配器了,原理都是开关电源的模式,所以差不多的。

市场重要一点点上来嘛,NFC不也这么多年了才慢慢有起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我一直看不出真正实用的亮点
有点像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难道就有那么多人,懒到连个充电插头都不愿意 ...

我认为很好
不用插了,方便很多

网友AN:
引用 楼主:
无语。好像你好厉害。

华强北一堆人说三星东西烂,结果每一个没有做到三星水平的。 ...

lz,没有和你掐架的意思,只是想说你这东西根本没啥创新,就不要拿什么最薄,最轻 啥的出来唬人了。只能忽悠一下不懂的人。哈哈

网友:
我应该不会用,但是东西感觉不错,以后有潜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N:
lz,没有和你掐架的意思,只是想说你这东西根本没啥创新,就不要拿什么最薄,最轻 啥的出来唬人了。只能 ...

我也不想,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想说的是,你没做过,或者体验过,就不要说那些话,很外行的。

不仅仅是市场需求,而且是技术实现。

这么说,给你一个月时间,你能做到EnergyPad前三点,对于任意一款行货Qi手机,然后再来说“这个事情简单得不得了”。好吧

网友AO:
这个现在要解决几个问题,1.充电线路要高度集成 2.充电转换效率 3.电磁辐射和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O:
这个现在要解决几个问题,1.充电线路要高度集成 2.充电转换效率 3.电磁辐射和安全 ...

3,辐射和安全,在09年Qi0.5阶段就解决了。
2,效率现在可以达到测试环节80%,实际75%。适配器也就75~82%左右吧。
1,集成不难,但是大电流大热量与小电流小信号等电路如果集成到一个IC,难度很大,成本也不值得。

网友AP:
楼主,有没有大功率的可以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P:
楼主,有没有大功率的可以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的

没有这种国际规范,因此就算有人做出来了,安全么、可靠么、稳定么、耐用么、方便么等等问题就来了。

网友:
广告的广告的

以前的大哥大,无绳电话也是随手放在哪,就可以冲电。不过无线充电很高科技

我哪天无聊也把自己手机加两个充电触点。顺便给手机做个睡觉的地方

楼主:
你也会说那天方便,实际上哪天你都很难方便的。

这种话,其实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废话。

言归正传,触点充电被淘汰,原因有很多,其中技术上一点是:用于手机的触点充电稳定性差、电流小、触点位置发热严重、大电流下寿命短。

举例:
苹果闪电头的触点小于micro-USB,但是因为插入后接触片之间压得紧密,因此电阻小,可以大电流——即使如此,也有很多iPhone烧毁就是接头处产生的过热。
而这个压得紧,导致插拔力量达到5kg左右(日经技术在线文章),如果换成手机自身压力而接触,根本不可能做到大电流的。

所以,不要想当然,任何一种技术被淘汰有很多原因,被提出也有很多原因。

网友AQ:
引用 楼主:
这个市场需求其实很小,虽然很多人提到了。

从上年到今年,全球可能也就销售了二十万套吧,远不如固定应 ...

效率問題掣肘。。。。

楼主:
引用 网友AQ:
效率問題掣肘。。。。

不是效率问题。

(你说的效率是充电速度吧?)
如果是,那么的确如此——不过充电速度现在很快了,基本上2~3小时能充满手机,和线充没啥区别——何况无线充是“随手充”的意思,解决线充要“记得充”的问题。

网友:
我不是过来做托的,但是
1.  这绝对是趋势,当年wifi出来的时候有多贵多烂啊?现在没wifi我都觉得不知道怎么办
2.  开车的时候,插USB线和充电是比较烦的事
3.  现在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但理论上是可以充电+数据传输同时进行的
4.  当无线充电很普及以后,相信办公桌和汽车都会内置无线充电器,会有非常顺手的位置,到时候就会感受到USB线的累赘

网友:
只有苹果内置无线充电功能后这个才有市场

网友AR:
哈哈 不知道楼主效率是怎么测量的。按楼主的意思,常规适配器效率是市电到USB手机口的效率,你这个无线充效率也是市电到USB手机口效率还是仅仅是DC到手机口的效率。如果效率算法是同样的,效率可以比适配器更高那我肯定不相信。

楼主(2014-12-02):
引用 网友AR:
哈哈 不知道楼主效率是怎么测量的。按楼主的意思,常规适配器效率是市电到USB手机口的效率,你这个无线充效 ...

肯定说的是单纯无线充电部分的效率啦。

说无线充电的效率,圈内都是采用DC到DC的效率来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过发明者或者提出者不是我,而是更早以前的先驱们。

不过的确,WIFI+无线充,地区可以让手机不 ...

楼主,这个可以加入近场通信不?充电板通过USB插电脑上,手机一放上去就可以和电脑同步,还可以充电

网友:
关键是市场需求不明朗,是可有可无的存在,指望这个创收有点不太现实,

网友(2015-05-13):
不错,很好的资料

网友:
好东西,可惜手机不支持,不过我手机放在充电座上,也不用插线。

网友:
不过楼主牛逼吹的有点过了,比插线的效率还高,我特么就笑了,这里都是搞技术的,别这样忽悠,容易招人反感。

网友:
无线充电……
要是真的有这方面的技术,就把笔记本改成无线供电的,我跟定买,这是需求,虽然手机支持无线充电,但没需求啊

网友:
真的很给力啊,目前很多手机内置无线充电接收模块了。能兼容吗?

网友:
楼主这款产品卖得如何?从开帖到现在半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我一直看不出真正实用的亮点
有点像脱裤子放屁的意思
难道就有那么多人,懒到连个充电插头都不愿意 ...

也不能那样说 , 如果集成在手机内部的话就方便些,还有个最大的有点是可以让很多电子产品做成全密封的,比如剃须刀就很有用,,,

网友:
多钱一个

网友(2015-07-12):
最近无线充电比较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