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的仿真器USB Multilink Universal大家都从哪买的?(已解决)

楼主(2014-10-20):
如题: 准备仿真 HC(S)12(X)  和  Qorivva MPC55xx/56xx  系列用的。

网友:
某宝入手~~~

网友:
找FSL代理买的,

网友:
个人用的话,最好是taobao

网友A:
有钱淫啊。用powerpc。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天找代理购买一个,。

网友B:
天津求易就是他们的代理啊。

网友:
没钱人一般去某宝买  , 有钱人找正规途径 , 尤其是单位可以报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津求易就是他们的代理啊。

谢谢,刚刚联系他们了。

网友:
谢谢这位网友的回答,飞思卡尔的产品的确是推荐找官方授权分销商。
飞思卡尔中文官网点击样片与购买选择从分销商处购买
找到你所在城市的分销商即可知道供货情况与价格等信息了。

网友:
上“飞思卡尔 的仿真器" 都是大项目了
呵呵 未真真用过仿真器的路过 (有点遗憾)

楼主:
已经联系 天津 求易 了
USB-ML-UNIVERSAL-FX 3500 价格贵,能多仿真的几个片子也用不到,
USB-ML-UNIVERSAL   1750   还可以接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钱淫啊。用powerpc。

Qorivva MPC55xx/56xx
这个虽是PPC架构,但不需要用高贵的PPC的emulator和debugger。P&E的Multilink有支持这个的固件和仿真器。99刀。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联系 天津 求易 了
USB-ML-UNIVERSAL-FX 3500 价格贵,能多仿真的几个片子也用不到,
USB-ML-UNIVERSA ...

Multilink Universal 支持多种架构的芯片。但要烧不同的固件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Qorivva MPC55xx/56xx
这个虽是PPC架构,但不需要用高贵的PPC的emulator和debugger。P&E的Multilink有支 ...

专家来了, 我确实是 仿真Qorivva MPC55xx/56xx 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