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多端口切换?下面这样可以吧?

楼主(2014-10-20):
assign  b =  signal1  ? a1 :8'hzzzz;
assign  b =  signal2  ? a2 :8'hzzzz;
assign  b =  signaln  ? an :8'hzzzz;

其中 a1 ...  an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为 1
这样 实现总线切换 可以吧 ?
或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求教

网友:
为什么 不用 case 语句。。

网友A:
case 才是解决的办法。

楼主:
哦,  组合逻辑中用case语句 ?

但 case语句后不是一个 变量 啊?

楼主:
没说清楚,

assign  b =  sa1  ? a1 :8'hzzzz;
assign  b =  sa2  ? a2 :8'hzzzz;

assign  b =  sb1  ? a1 :8'hzzzz;
assign  b =  sb2  ? a2 :8'hzzzz;
... ...

assign  b =  sc1  ? a1 :8'hzzzz;
assign  b =  sc2  ? a2 :8'hzzzz;

其中 saa1  saa2 ...  san1 san2 同一时刻 只有一个为 1

sa1 sa2, sb1 sb2 , sc1 sc2来自不同的状态机
前面字母相同的 sa , sb  或  sc 来自同一个状态机,
如果用case 语句的话,case后面不是一个变量啊 ?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se 才是解决的办法。

总觉得必须互斥才行。

软件不知道这些是互斥的。

楼主:
把 sa1 ,sa2, sb1 ,sb2 ,sc1 ,sc2 整合到一个变量里了reg [3:0]bus_num,
reg [7:0]b;
always @(*)
   case:
        4'h1:
          begin
              b =  sa1 ;
              b =  sa2 ;
          end

        4'h2:
          begin
              b =  sb1 ;
              b =  sb2 ;

          end

        4'h3:
           begin
              b =  sc1 ;
              b =  sc2 ;

          end
   endcase
其中b 连接到 sram的数据总线上
这样写对吧 ?
另外,不同的信号 切换到 同一个总线b上的时候,是否会有波动 ?是否需要用一个 信号 进行 “与”一下,就是切换过程的时候,置为0;切换完后才置为1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 sa1 ,sa2, sb1 ,sb2 ,sc1 ,sc2 整合到一个变量里了reg [3:0]bus_num,
reg [7:0]b;
always @(*)

1.要把case 情况全部列出来;2. 切换过程中的数据肯定是不能用的,你要保证控制切换的信号和读取输出的信号是同步的就OK。

网友:
case情况不列全就会生成latch   浪费逻辑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