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功耗的项目,想要采集电池电压,大家都怎么搞?

楼主(2014-10-20):
低功耗的项目,想要采集电池电压,大家都怎么搞?

粗略的 知道电池电压即可

网友A:
用AD采集即可粗略的知道电池电压了

网友:
我用过RC,占一直引脚;或AD测试分压

网友B:
电阻分压后用ADC采集

网友C:
ADC 电阻分压,如果想功耗再小一点,分压电阻那里对地加个开机,休眠时关闭,平常测量时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分压后用ADC采集

9V的电池。用多少的电阻来分?   我用430,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是10UA以下。

加这个功能,功耗要大幅提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DC 电阻分压,如果想功耗再小一点,分压电阻那里对地加个开机,休眠时关闭,平常测量时打开. ...

一般是用多少电阻来分?   9V的话 500K的电阻就有18ua的电流持续消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AD采集即可粗略的知道电池电压了

加这个功能,待机功耗都得提高15ua以上?

网友:
9v? 你430电压应该在3V升至以下吧 你直接测电源电压呗 参考电压可以用稳压二极管稳一下 不测的时候你给它断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用多少电阻来分?   9V的话 500K的电阻就有18ua的电流持续消耗

要看ADC阻抗吧,如果阻抗太大也不行吧.要求电流要就加个MOS做开关(关闭后就不消耗电流了),间歇扫描.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用多少电阻来分?   9V的话 500K的电阻就有18ua的电流持续消耗

加个三极管开关控制分压电阻导通可行不?当然要适度修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看ADC阻抗吧,如果阻抗太大也不行吧.要求电流要就加个MOS做开关(关闭后就不消耗电流了),间歇扫描. ...

嗯。   比如STM32的ADC最大输入阻抗是350K。这样分压电阻要咋选?    不是很懂,求教。

网友:
430有内部参考电压,可选1.5或2.5V。
然后用一个IO口来驱动两个电阻分压。具体接法:IO口——电阻——ADC——电阻——GND。
要测电压前IO口输出高电平,延时一两个毫秒后再测ADC数值,多测几次取平均值。测完后IO口电平置低等于没有功耗。
电池电压不用实时测,几秒至几十秒测一次就行了,整体功耗微乎其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是用多少电阻来分?   9V的话 500K的电阻就有18ua的电流持续消耗

人家都说了对地弄一个开关,这样平时就没有消耗了,或者说漏电流很小可以忽略

网友:
我是在回路上接个mos开关再分压采样

网友:
对地加MOS,测量的时候打开

网友E:
平时PA4为低电平关断测量分压电阻不耗电,要测量前置高,在PA5测量电压,分压比在9v时要比图中高些,比如R6取51k。

网友:
12 楼的方法,我以前在批量产品中用过,可行的

网友F:
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电源电压检测(不是ADC)。神马外围都不用,简单有效。

网友:
14楼的,正确。
20楼的,正确。

2种办法都可以。关键是单片机有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
14楼的能测9v?

网友:
加电阻分压网络,电阻值取得尽量大。

网友:
加个开关管,电阻分压

网友:
个人觉得如果要连续监测电压,又要求功耗,用电阻分压不合适。可以用个HT7024一类的低电压检测,输出端接stm32 I/O中断口,电压缓慢降到阀值后触发中断,系统工作后再操作其它的。

网友(2014-12-11):
用数M欧姆的电阻分压,做过很多低功耗的产品,蓝牙最低待机功耗1.6uA

网友:
12楼的方法正确,大量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电源电压检测(不是ADC)。神马外围都不用,简单有效。 ...

你这测量的单片机的VCC  跟电池有关系吗? 电池不经过稳压直接干到单片机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9V的电池。用多少的电阻来分?   我用430,没有这个功能的话是10UA以下。

加这个功能,功耗要大幅提升啊 ...

不会增加多少功耗的,基本应该还是保持10uA左右。

网友(2015-01-18):
好奇lz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做低功耗降压。

网友:
用过14楼方法,没有遇到大问题

网友(2015-05-20):
电流是什么仪器测量的?

网友(2016-02-24):
引用 网友F:
使用单片机内部自带电源电压检测(不是ADC)。神马外围都不用,简单有效。 ...

是测供电电压,你这个方法是测单片机供电电压

网友:
用18楼方案吧,

网友:
请教下stm8l 内部自带电源电压检测 有没有范例,电路要怎么接? 我要的功能是:检测到低电压时led亮灯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加个三极管开关控制分压电阻导通可行不?当然要适度修正一下。

都说你的正确,贴个图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都说你的正确,贴个图呀

- -,用三极管控制开关,需要采集电压的时候导通三极管,让单片机可以从分压电阻采样。    18L 图就是类似原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都说你的正确,贴个图呀

大概这样。PS,我没有用过。

网友:
低功耗需要考虑的问题比较多啊软件和硬件。

网友H:
整个GPIO,用的时候输出为0,不用的时候变成输入,成为HighZ,省掉mos管。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整个GPIO,用的时候输出为0,不用的时候变成输入,成为HighZ,省掉mos管。

GPIO耐压问题要不要考虑呢?

网友J:
引用 网友D:
大概这样。PS,我没有用过。

9v,10k,二极管,3.3v,关闭了比不关闭还大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大概这样。PS,我没有用过。

你这样功耗还大一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9v,10k,二极管,3.3v,关闭了比不关闭还大呢

改一下嘛,原理就是那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样功耗还大一些吧

那个图表述一下原理而已。。确实存在问题,看这个。

网友H:
引用 网友I:
GPIO耐压问题要不要考虑呢?

那么大的电阻,限流了,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么大的电阻,限流了,不会有问题的。

实际这样用过么?很多说用单片机IO里面的MOS的,就是不知道耐压如何。是不是不同单片机也不一样。有没有啥隐患?

网友:
用电阻分压加mos管,电阻要尽可能取大点,9v电压会在mos管截止时候通过电阻和io内部钳位二极管形成的回路,那个电流必须要考虑。个人认为18楼的才是最靠谱的

网友(2016-11-28):
不错的帖子,支持下

网友:
用M级别的电阻直接分也可以,但是温湿度范围小的话直接用。

温湿度变化大的话 比如湿度 80%以上  就不能这么搞  要减小分压电阻 然后加个mos管 io口控制。

430单片机上大量使用的经验。,。

网友:
1. 专用计量芯片 2.ADC+分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比如STM32的ADC最大输入阻抗是350K。这样分压电阻要咋选?    不是很懂,求教。 ...

哈哈, 我也不懂这个, 还好转行了

网友(2018-04-12):
引用 网友D:
大概这样。PS,我没有用过。

这个没用 还是会有电流流入到3.3V

网友:
不错,标记一下,以后用

网友:
讨论激烈 都是大拿

网友:
如果只是测量上下限用CN301功耗2uA

网友:
我以前的项目,类似18楼的方案。没问题。

网友K:
既然是低功耗项目,一般都会用rtc(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进行唤醒。
并且,一定会去测量整个产品的功耗,并且选定的电池的容量是一定的,那么就可以推算出大概可以使用多长时间(减去一定的裕度)。
所以,如果换个思路,说不定直接用rtc计时即可,那就根本用不上外部检测电路,自然不会消耗额外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既然是低功耗项目,一般都会用rtc(不管是内部的,还是外部的)进行唤醒。
并且,一定会去测量整个产品的功 ...

太想当然了

网友:
直接分壓后進入ADC測量,如需低功耗可以加個控制電路控制電阻的通斷以節省功耗

网友:
什么电池,容量,电压?精度?一般是: Sense->OP->ADC->Isolation->MCU, 精度不高也有集成的。另外低功耗是指?

网友:
18楼的看懂了,不知道批量有没有这样用过?

网友:
一般电阻分压测量

网友:
我觉得还是高电平打开分压回路的2个MOS靠谱

网友:
以前搞的简单,直接电阻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平时PA4为低电平关断测量分压电阻不耗电,要测量前置高,在PA5测量电压,分压比在9v时要比图中高些,比如R ...

这个方法号

网友:
电阻分压加反推,电池降低时,vcc也会降低,都一起变导致adc值不变,把ad脚接一固定电压,vcc降低时能反推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整个GPIO,用的时候输出为0,不用的时候变成输入,成为HighZ,省掉mos管。

很好的方法!

网友:
一般都会使用的集成解决方案,比如TI的芯片,BQ9620或30的芯片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看ADC阻抗吧,如果阻抗太大也不行吧.要求电流要就加个MOS做开关(关闭后就不消耗电流了),间歇扫描. ...

我们就是一直用mos开关的

网友(2020-09-30):
我一直用的18楼的方法,比较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这个功能,待机功耗都得提高15ua以上?

加个三极管或mos管啥的,检测的时候开一下,检测完关闭。

网友:
我的产品的方案类似18楼的。分压电阻不能太大,因为MCU芯片ADC脚的内阻都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