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1705x LCD 1.2寸12864驱动问题 VLCD不能升压到9V求助

楼主(2014-10-20):
12864 1.2寸显示屏,应该是很简单的,代码已经检查过很多次,

电路很简单,LCD的驱动芯片上UC1705X

但是VLCD就是不能升压到9V,致使不能显示。

升压电容的波形应该是不正常的;
用ST7565R驱动的液晶的升压电容的波形是大约600Hz的方波

网友A:
先禁用内部升压电路,然后从外部输入9V~12V左右的电压到VLCD引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禁用内部升压电路,然后从外部输入9V~12V左右的电压到VLCD引脚,看看。。。  ...

还是不可以的,VLCD外接12V电压有5mA的电流;外接5V电压有1.5mA电流

楼主:
在启动流程中有VDD启动后小于3mS的时间RST,这个位置是不是一定要控制VDD

网友(2017-03-23):
楼主问题现在解决了么,我现在用的这款驱动芯片,进睡眠发现电流还是有1个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