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帖】对四轴飞行器进行无线充电

楼主(2014-10-20):
大家可从下面几个方面讨论(仅作参考~~):
1.必要性
2.可行性
3.技术关键

总之大家随意,畅所欲言~~~

网友A:
必要时必要,无线功率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行吗?太阳能的功率比太低了,要是能做现在很多都装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要时必要,无线功率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行吗?太阳能的功率比太低了,要是能做现在很多都装上了 ...

额。。可能标题不当
意思不是飞行时采用无线充电,仅仅是电池需要充电时,我们对它进行无线充电,涉及的方面就有充电速度,还有,像4s那种多块电池串联的话怎么平衡每块电池呢

网友B:
就目前QI无线充电来说,  发射和接受线圈要对得很准,很贴,效率才高.

这就涉及到你四轴的问题了, 现在有GPS辅助的四轴都不能定点说想停哪就停哪.

所以基本上不实际, 你以为无线充电就像wifi那样范围这么大麽

网友:
我觉得没必要,可行性是有的,技术关键是效率问题,可能还不如放个太阳能充电板在机架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目前QI无线充电来说,  发射和接受线圈要对得很准,很贴,效率才高.

这就涉及到你四轴的问题了, 现在有GPS ...

如果充电基座和四轴机架上分别加装小磁铁,辅助对准可行性还是有的吧

网友:
应该可行,不过有必要吗;加上无线充电,四轴重量和价格都会提高。

网友C:
最好能让四轴快要没电的时候自己飞回来充电。我看可行,支持楼主。

网友:
前些日子也在思考这个问题,重点是效率问题和充电距离!

网友D:
是不是可以模仿飞机空中加油方式,在主机飞行中电力不足的时候派另外一架四轴对着主机接收板发射无线充电电磁波,维持他的电力把他救下来先,前提是副机是外挂了一个电源与无线充电发射器,主机装有接收单元。或者用这种模式副机跟着主机跑,就可以延长主机飞行时间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模仿飞机空中加油方式,在主机飞行中电力不足的时候派另外一架四轴对着主机接收板发射无线充电 ...

哈哈,这个创意好。不过距离近了容易撞,远了效率太低,精度也不好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哈,这个创意好。不过距离近了容易撞,远了效率太低,精度也不好控制。 ...

接收板与发射板四角装磁铁,导线用软线,靠近后两块板会因为磁铁作用力自动对准。这个磁铁可以是电磁铁。飞行距离不好控制的话把软线搞长一点,这样就会留出距离缓冲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能让四轴快要没电的时候自己飞回来充电。我看可行,支持楼主。

我最初的出发点和你想的差不多,电量低时能自己飞到基座上充电,但对航模的层叠电池无线充电就像诸位提到的保证充电效率和充电品质比较难

网友F:
想法很好,实现很难,楼主如果玩航模的话,应该知道航模的电池有多大,充电器的功率有多大……

网友:
现在的无线充电只是摆脱线的束缚,并不能摆脱距离的束缚,也就是说要靠得很近才能充。基本上这个就是玩玩吧,crazyfile上面有支持这个无线充电的,但四轴要放在充电器上面,感觉用处不是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想法很好,实现很难,楼主如果玩航模的话,应该知道航模的电池有多大,充电器的功率有多大…… ...

感觉用超级电容供电,然后接触传递电能比较靠谱点吧~!

网友:
个人觉得加个无线充电电路,更重了,需要更多power来飞更耗电了,加电池容量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