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沟道mos管驱动直流电机问题

楼主(2014-10-20):
想用stm32的io口,产生pwm波直接接一p沟道的mos管来驱动直流电机。各位看可行吧。只需实现电机的单向转动。求原理图。

网友A:
伸手党啊,话说你NPN三极管认识不?

网友B:
连电机电压都没有,没法回答的,一般io口都带不动功率pm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伸手党啊,话说你NPN三极管认识不?

因为没做过电机方面的项目。 简单的三极管驱动蜂鸣器还是知道的。就是想能否类似实现电机的驱动。抱歉抱歉。有伸手党嫌疑。

网友C:
一电阻接到P管G极,电机电压跟单片机供电电压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连电机电压都没有,没法回答的,一般io口都带不动功率pmos

不知可行否。

网友:
首先,NPN管放下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电阻接到P管G极,电机电压跟单片机供电电压一致!

stm32f103作mcu,3.3V供电。有3.3V的直流电机没?能否推荐款小型的直流电机。有刷无刷无所谓。

网友C:
这方面不熟,但知道有些DVD主轴电机指针表电阻挡测试时自己会转得很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方面不熟,但知道有些DVD主轴电机指针表电阻挡测试时自己会转得很欢!

嗯嗯。anyway,3Q。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电阻接到P管G极,电机电压跟单片机供电电压一致!

开始误导了吧??

网友A:
电机电压多少?为啥不用N-MOS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电压多少?为啥不用N-MOS呢?

电机电压12V,p沟道的手上刚好有。sop8封装的。省的再买了。

网友:
PMOS的话需要前面再加个Nmos或者NPN的反向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