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测试此电路的输出阻抗值?

楼主(2014-10-20):
下面是不平衡输入转成平衡输出的简单电路,请教有什么测试的方法获得上下OUT的实际输出阻抗?谢谢各位老师了...!

这是电路图:

此电路在LTspice下同时输入分别为1kHz 到 20kHz几个不同频率的信号,在输出端看似乎频率变化并不影响幅值大小(见下图),同时上下端的输出幅值大小相等还感觉上下端的输出阻抗相同、、、??

OUT1输出波形:

OUT2输出波形:

补充:
下面是单频率(1kHz)的测试图

网友A:
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有个方法,lz看看能不能用,下面是截图:

网友:
下端的OUT2输出是射极跟随器,输出阻抗小,而上面由集电极出来的阻抗大,差不多等于集电极负载电阻R1,分析的不对,请指正。

网友:
上面分析的只是针对Q2而言的,整体来看的话,应该还要包括前一级的共射极放大电路的输出阻抗。考虑的不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体管电路设计一书有个方法,lz看看能不能用,下面是截图:

谢谢回复!您贴图的方法原理是计算输出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值来求得输出阻抗值,曾按此方法试验过N次,也搭接了实物电路板、使用示波器测量,仍然无法解惑的是:按书上计算,既然上下输出阻抗值相差很大,为什么输出波形幅值几乎完全相等(参见#1楼波形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您贴图的方法原理是计算输出电阻与负载电阻的分压值来求得输出阻抗值,曾按此方法试验过N次, ...

输出的幅值相同是因为OUT1的输出是由Q2,R1,R2构成的共射极放大器,关系是OUT1/Q2基极输入信号=-R1/R2,R1,R2相等,因此放大倍数是负1倍(反相)。而OUT2的输出的是射极跟随器,所以和Q2基极输入的信号幅度一样(同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的幅值相同是因为OUT1的输出是由Q2,R1,R2构成的共射极放大器,关系是OUT1/Q2基极输入信号=-R1/R2, ...

本电路实际上是我从电子管屏-阴分割式倒相电路引伸而来的,几乎所有资料都说此电路是输出阻抗不等、输出幅值也不相等的、、、

楼主:
说这个电路的上臂输出阻抗很高,而下臂则输出阻抗很低,因此电路上下臂输出是不平衡的。

网友B:
我是外行啊!瞎说句,仿真一下。然后放个探针看看C1、C2(或者R1、R2?)上的电流?
如果阻抗不一样,但信号幅值一样,那电流就该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外行啊!瞎说句,仿真一下。然后放个探针看看C1、C2(或者R1、R2?)上的电流?
如果阻抗不一样,但信号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大家都是来学习提高的!、、、

您说的问题我这样来理解:在电路中上下负载电阻也是相同的,波形信号幅值从试验中已知是上下相同,那么根据欧姆定律  I=V/R 就可知电流不可能不同的、、、

附图是C1、C2上的电流波形图:

楼主:
补充:将负载电阻大幅降低时(重负载),其输出仍然相等!

网友C:
试一试把蝓入频率提高至 200KHz,然後看看 Out1 及 Out2 相加後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一试把蝓入频率提高至 200KHz,然後看看 Out1 及 Out2 相加後的波形。

电路原意是用在音响的、因此在首帖才将测试频率定在20kHz范围下、、、

楼主:
这是把蝓入频率提高至 200kHz的截图,两输出看似仍然是相等的、、、

楼主:
若按照课本资料说两臂的输出阻抗差别很大、则同样两输出信号幅值亦应相差巨大才是、、、

网友D:
帮顶。对这个不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帮顶。对这个不熟

谢谢帮顶!这个问题有点抽象,为难了、、、这个在电子管电路(音响)中讨论的比较多。

我作的仿真实验.包括实物试验结果都证明了上下输出阻抗相等、并且都很低。

楼主(2014-11-19):
而查阅教科书资料的解释是:
     “此电路的上臂具有电流串联负反馈的特性,其输出阻抗Rz就很高。而下臂的射极输出器又具有电压串联负反馈输出Rz低的特点;故上下臂输出阻抗Rz也就大不相同。”

楼主:
   终于解决了!!

   非常高兴这个纠结了一年多的问题还是自己找到了解决的方法,用的是“电流信号注入法”,此方法并不新奇,在校时就学习过,关键是注入的方法要正确。也全靠有了LTspiceIV,太好用了、太方便了!

    现在可以肯定上下臂的输出阻抗是相同的、并且是同样的很低!因此才能够上下臂带负载能力同样的强,才能够在重负载的状态下(#11楼),其上下臂的输出仍然相等!这个电路的结构形式,无论是直流回路还是交流回路都是一个平衡完整的整体,在对电路作分析时不能分开。如上下臂只单独断开或者变动任意一臂的交流负载的值后,都会出现输出阻抗及输出电压的不平衡。(因这结论与课本资料说的不相符,有推翻前人理论之嫌,自己又没有能力应对PK者,所以具体过程细节就不贴了)

    欣喜之余自己庆一下并封帖,也同时在此感谢三百多的点击关注和回复的老师和朋友!!

网友:
一直在关注。
恭喜楼主最终自己解决了问题!
顶!
希望知道具体解析步骤,特别希望知道它是否适合其他形式电路的输出阻抗的解析。

楼主:
    非常感谢老师的关注!
    每阅老师的帖子总能收益多多、、、在此也谢谢了!

    方法其实很简单,想必老师都熟知的。就是用一电流源(或电压源)接在输出端,通过计算v/i=r得出(见下图、图中的AC负载电阻R7.R8可以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