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直流电机示意图符号的问题

楼主(2014-10-20):
这两天正在吃无刷直流电机的知识
看下面图1中箭头处,我记得以前上学老师说:叉叉就是电流进去、点就是电流出来。 但是无刷直流电机的定子上面的线圈绕法是图2这样的啊,那么这个图1中的符号怎么取理解呢?
图1

图2

网友A:
示意图是转子只有一对磁极的情况,实际的转子可能有多对磁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意图是转子只有一对磁极的情况,实际的转子可能有多对磁极。

请问大哥圆圈里面的叉叉 和 点点 怎么理解的呢?

网友:
电流流向

楼主:
但是看上路图2 实物,参战图1 的A处,这里是一整个线圈,而不是一根导线啊。一根导线的话标电流流向还算正常,原谅我刨根问底,这个不弄懂我就没法判断出磁场方向...

网友B:
AX, BY, CZ可以看出3个单匝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B:
AX, BY, CZ可以看出3个单匝的线圈。

嗯,正在看论坛的帖子,在timegate的帖子:http://d1.amobbs.com/bbs_upload782111/files_31/ourdev_570001.pdf  找到了问题的答案
其实这是疑惑源自不同的资料对电极线圈的两种不同的描述方式,而实际的电机确实也存在这两种绕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