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库文件

楼主(2014-10-21):
    从STM32转到NXP,以前用库习惯了,看到论坛上的LPC1768例程几乎没有用官方库的,最近在网上下了一个LPC17xx的库,不知道有无广大网友用这个官方库。我自己粗略看了一下,还是比较清晰的,照着库函数的写法,然后进行文档的寄存器查找使用方法,这样倒是比较节省时间,入门较快。由于以前没有接触过NXP的1768。回头再上传一个IAR的库文件工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楼主:
这是官方的固件,貌似上面没有上传成功!

网友A:
赶快把字体改小,不然你的ID可能不保呀。

网友B:
cortex M的那个库都可以用,CPU的架构都是一样的。

楼主:
如下是根据上面的库文件修改过来的IAR空工程,发来给大家参考,同时也一块学习的进行讨论。使用的IAR7.1编译器,默认配置了使用IAR自带的CMSIS头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赶快把字体改小,不然你的ID可能不保呀。

怎么说?库文件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说?库文件不能用?

字节大小改为正常大小,莫名的大号字体给阅读带来不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cortex M的那个库都可以用,CPU的架构都是一样的。

哪个库?不太清楚。

网友:
https://github.com/libopencm3/libopencm3
这个就是,google一下,很多的。coocox也有

网友:
stm32也没用过库的飘过

网友(2016-03-15):
谢谢分享,后面正要用NXP的这款!

网友:
学习用尽量不用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