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不能查看.h文件内容?

楼主(2014-10-21):
如图,选择open  File "pic.h"只能弹出一个对话框,不能直接打开文件,然后自己去文件夹找,交互这么差?

网友A:
把h文件放到工程目录里面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h文件放到工程目录里面就可以了

是的,这种文件都是通用的,还要加到工程文件夹?像Keil Iar 都可以直接打开的啊

网友:
确认文件路径不包含中文???

网友:
添加到工程文件夹,就可以了

网友:
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