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在嘉立创做板子就出现部分过孔没盖油

楼主(2014-10-21):
RT,以前在华强PCB做板子,偶尔才有过孔不盖油,第一次刚换到嘉立创就出现了,看来嘉立创的质量一般般啦。。。。

网友:
过孔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查看一下没盖油过孔设置对不对

网友A:
请直接使用gerber文件,你说的这种错误就不会发生,除非你的gerber就设置的via在soldermask开窗。

网友B:
先别急着下结论.
以下两个信息很重要:
  • 过孔大小;
  • GERBER 设置.

网友:
还别说  我就做过一次板子  也是这个样子  几乎有一半以上都没盖油   我在所有过孔都设置了  强制顶部 底部隆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别急着下结论.
以下两个信息很重要:
  • 过孔大小;

  • 过孔大小一样的,板子上有的过孔盖油,有的没盖,跟他们客服联系了,他们也承认是自己生产没控制好,假性漏铜。

网友:
    一直都是华强,呵呵

楼主:
    这个问题不是设计的问题,是嘉立创生产控制的问题。

网友:
    一直都是淘宝,呵呵

网友:
    作为JLC的老用户,客观地说这过孔盖油的确有时不太好,应该还是工艺上问题,好在我也无所谓

网友:
    昨天到了几片板子也是,同一位置有的板子有铜有的没有,这肯定不是文件问题了。

网友:
    确实是,我也遇到过。没盖油不小心短路就麻烦了

网友:
    确实我也碰到过。

网友:
    多次遇到了

网友:
    LZ已经得到我们售后的反馈是我们这边做错了。
    另外,我这里与大家分享下关于过孔盖油相关:
    一、下单注意
    过孔盖油:
    1.下单上传的是pcb文件,并在下单时勾选过孔盖油,做板工艺就是过孔盖油。
    2.下单上传的是gerber文件,按gerber文件生产,忽略下单勾选。

    二、名词简义
    过孔盖油,即导通孔(via)的焊环上面用油墨覆盖。
    过孔开窗:即导通孔(via)的焊环裸露(如元件焊盘一样裸露出来)上锡,一般可用于调试测量信号,缺点是容易造成短路。

    三、过孔的处理方式
    第一种,开窗,就是跟焊盘一样能很容易上锡 检验标准:上锡
    第二种,盖油,检验标准:在贴片的时候不容易上锡,这是工艺决定的,为什么会出现过孔感觉没盖油的原因如下:因为阻焊油是液态的,过孔中间又是空的,在阻焊环上的阻焊油经过烤的过程中很容易油进入过孔,从而导致过孔发黄的情况发生,这种情况受阻焊油的浓度,烤炉及用力度有关,所以会出现有的上面能出现绿色,而有的出现不了的根本原因,
    第三种,塞油, 检验标准,不透光 上面一定要有油 第二种工艺存在这种问题,而对于像bga的过孔,要求是比较苛刻的,所以有了塞油这种工艺,是对第二种的一种重要补充,塞油的工艺做法是,先把过孔全孔塞上油,堵往过孔,这样阻焊环上的油,就不会流入过孔,而达到了不会出现过孔发黄的现象。目前嘉立创只是部分板子采用这种工艺。

网友:
    哈哈,只是打样在JLC,没有在意这些细节,毕竟方便便宜。

网友:
    我经常遇到,都没投诉过,没想到还可以投诉

网友:
    一直都有这情况,不过影响不大

网友:
    来这儿学习的

网友:
    gerber文件没弄过,一直PCB文件,没出过盖油问题,运气比较好,呵呵

网友:
    一直在jlc做电路板 就是最近丝印歪的历害

网友:
    前天刚收到的板子,和上个月收到的板子,做工差别很大,主要是绿油和丝印这块,现在的绿油明显比上个月那次的浅很多。发挥非常不稳定啊。

    现在有个200块的小批量,大家有没有稳定一点的厂家推荐,价格嘛是JLC的两倍以内都接受!

网友:
    我试过一次, 提交的是PCB文件, 下单时钩的是盖油,   实际做出来有部份没盖油, 让我将就用用的说......很久的事了

网友: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我也刚换jlc,给我的感觉,jlc服务不是很好,我同事因为很急忙着把板子发给你们做,很简单的几条线,由于粗心层结果短起来,我以前在华强做,他们一定会把电话或qq,上问一下。虽然是我们这边问题,但反应出你们对待客户的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直接使用gerber文件,你说的这种错误就不会发生,除非你的gerber就设置的via在soldermask开窗。 ...

    这种情况非常正常,我都不当一回事。JLC很不错,但是离完美还差多了呢

网友:
    在jlc做过几次,除丝印不稳定外其它还可以

网友:
    话说,不盖油影响也不大吧,若是打样,我觉得没有盖好,可以测试用。。。

网友:
    我也是jlc做过,发现过孔开窗,后来询问了一下他们。我提供的是GERBER文件,他们就会照着GERBER文件去生产,并不是以提交文件时,所勾选的过孔盖油。
    后来我发现,的确是我自己的问题,GERBER确实是开窗帘,结果一查,是自己的设置问题。楼主,你要确定好自己文件后,看看自己是不是设置错了

网友:
    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的确,我这两次做的也是过孔盖油没有处理好,第一次做的时候我选择了过孔盖油,而工厂干脆就没给我盖油,一个都没有。好在这3次对过孔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C:
    路过顺便问一下,大家的过孔都是怎么定大小的,有什么讲究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路过顺便问一下,大家的过孔都是怎么定大小的,有什么讲究没?

    过孔过小或过大对于生产来说,都不大好操作。

    因为过孔沉铜时约被占用0.15MM的孔壁的空间,但处理其菲林资料时,过孔并不帮做补偿,所以嘉立创需要最小过孔直径不能小于0.3MM且过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6MIL;
    过孔也不是越大越好,在以往的生产过程中有遇到,将过孔设为0.7MM的内径,超出生产制程能力,盖不住油,会有假性露铜现象,建议将孔设至0.4MM以下。
    一般来说,要想过孔盖油效果相对比较漂亮的话,请尽量帮将过孔大小设计在0.3MM至0.4MM之间。

    另啰嗦下:

    元件孔孔径嘉立创在原文件基础上再加大0.15MM做补偿,过孔则不做补偿。因嘉立创最小过孔直径不能小于0.3MM且过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6MIL;PTH孔焊盘环宽单边需达到8MIL;过孔和PTH孔之间间距不能小于8MIL(因为PTH孔单边要补偿3MIL),因此过孔孔边到PTH孔孔边设计值为:6+8+8=22MIL

    设计文件时不需要考虑工厂的补偿问题,按您的元件的实际需求再预留点正负公差来设计就好;元件孔补偿是板厂的事情(因为孔沉铜时约被占用0.15MM的孔壁的空间,以免沉铜后孔小,JLC做菲林资料时会统一在原文件基础上再加大0.15MM做补偿); 但有一个情况要帮注意一下,若元件脚是方形的,请一定要帮参考元件脚对角线的长度(方形的元件脚一定不能按边长)来设计孔径,以免孔小,不能使用,请知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