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使用430单片机内部flash存储参数有什么隐患吗?

楼主(2014-10-21):
个人想到的是读写频繁会影响430单片机寿命,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吗?

网友:
频繁写有隐患,读随意。

网友:
写的时候掉电

楼主:
写的时候掉电,内部外部FLASH同等风险吧

网友:
其他还好吧,就是速度比较慢

网友:
STM32的FLASH,我用来存参数,暂未知风险。

网友:
受干扰,写地址有可能指向程序空间,把程序写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