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KL16 写内部flash(已解决)

楼主(2014-10-21):
   目前用的是KL16,128KFLash,需要保存参数在内部FLash里,网上找了野火的代码,一写Flash就死机,请问哪位大侠有参考代码啊?用的是Keil MDK

网友A:
LZ是断电保护写重要参数, 是用户界面改属性后需要保存?
不考虑用EEPROM

网友B:
用片内Flash保存参数,“上下电时配置参数被破坏”比较难解决的。

网友:
写的时候把总中断 给关了

网友:
估计还是你配置有问题,正常来说敢推例程的至少这一个单独例程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出现这样的事有两种可能,1.楼主没移植好,在初始配置有不一样的。2.有其他代码和Flash部分的冲突。

网友:
野火的好像是K60的例程吧,你看一下配置吧。

网友:
CW里有KL的FLASH操作例程,我刚实现这个功能,给你贴一段

        Error = Flash_Write(Flash_DeviceData, &ReadWriteData.SoftwareVersion, Flash_USER_AREA0_EeData_ADDRESS, EEDATA_BYTE);
        if (Error)
        {
                return FALSE;
        }
        do{
                Flash_Main(Flash_DeviceData);
        }
        while(Flash_GetOperationStatus(Flash_DeviceData) != LDD_FLASH_IDLE);
其中3个函数都是PE生成的,非中断方式读写擦除都是这个框架,就是换第一个函数。

楼主:
SIM_SCGC6 |= SIM_SCGC6_FTF_MASK;
我打开了Flash时钟,好像现在好了。但是还有问题,在调试状态下(keil 5.11),一调用flash函数就会发生死机,但不是每一次。但独立运行,flash确实写进去了,也不会死机。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是断电保护写重要参数, 是用户界面改属性后需要保存?
不考虑用EEPROM

是用户界面改属性后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片内Flash保存参数,“上下电时配置参数被破坏”比较难解决的。

不太明白?

网友B:
断电时,如果正在写flash,容易导致整个扇区数据被破坏。最好是外置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电时,如果正在写flash,容易导致整个扇区数据被破坏。最好是外置存储器。 ...

   外部不也要先擦再写啊,此时断电不一样要出问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部不也要先擦再写啊,此时断电不一样要出问题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5022-1-1.html,这个帖子有些讨论。

网友:
5楼说了可能的原因
像这种 建议用最简单的主程序 只调用FLSAH写的函数 来看看到底是哪里问题
(开个玩笑 不会是硬件电源问题吧 呵呵)

楼主:
现在解决了,原来在写flash的时候需要屏蔽所有中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解决了,原来在写flash的时候需要屏蔽所有中断

PE生成的FLASH擦除函数可以在有中断状态下完成也可以在屏蔽中断下完成,不是非要屏蔽不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PE生成的FLASH擦除函数可以在有中断状态下完成也可以在屏蔽中断下完成,不是非要屏蔽不可。 ...

哦,我用的不是PE生成的函数,用的是周立功的提供的keil例程,再加上野火的代码。去学习一下PE,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