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X EBI 的一些资料

楼主(2014-10-21):
最近智能家居的很热火,公司打算开发一些KNX总线的产品。现在收集到一些资料上传

上来

楼主:
目前找到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案,但是成本比较高。一些相关的资料

楼主:
在cnki上找来一些论文。不过看这个关注度,做KNX的人不多啊

楼主:
发个链接 ETS5 在线学习,通过85% 可以优惠购买 ETS5
http://wbt5.knx.org/

楼主:
网上逛了一段时间,发现一家卖协议栈的。同时提供DEMO版本,可以参考下。当然,是以类似 TI zigbee 协议一样,关键的地方是以库的形式提供

网友A:
不知LZ有网关以及KNX/ZIGBEE的原理图参考设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LZ有网关以及KNX/ZIGBEE的原理图参考设计吗?

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基于 linux 的开源系统,可以支持很多协议。由于对这方面不熟悉,也没有继续了解。
按我的理解是,各个部分调试好,然后相互之间通过总线连接(如:串口)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再上传一些芯片资料

楼主:
一些关于开发的说明文档 英文的

楼主:
还有一些 关于 BIM M13X的例程。例程网上可以下载,整理到这里做个备份,也方便后面的人

楼主:
几个例程

楼主:
文档说明

楼主:
最后几个论文,能收集到的就是这么多资料了。
剩下的就是消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支持一下!

国内做这个的厂家不多,费用好像比较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认证费用约5W,国内是KNX兼容的。

“国内是KNX兼容的” 这句话什么意思。5w指的一个产品还是?

网友:
5W是5万元的意思.意思就是申请一款KNX的产品认证需要花费大致5万的RMB.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网上找资料的时候发现有基于 linux 的开源系统,可以支持很多协议。由于对这方面不熟悉,也没有继续了 ...

非常感谢你!

网友(2015-05-17):
好东西是好东西,但无法下载学习,郁闷

网友(2015-06-21):
最近也想用KNX,标记一下

网友(2015-07-21):
现在国内也慢慢注重这一块的发展了,学习中,谢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
KNX东西 楼主收集的资料比较全  国内不都先上车再补票嘛

网友C(2015-11-04):
楼主研究到什么地步了。KIA的协议栈消耗完了吗。现在物理层的芯片价格感觉好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研究到什么地步了。KIA的协议栈消耗完了吗。现在物理层的芯片价格感觉好贵啊。 ...

你们公司买他们的协议栈了么。物理层芯片可选的厂家还算比较多的

网友C:
没有,不知道领导有什么诡诈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知道领导有什么诡诈的想法。。

你们是要自己开发么 ,这样过认证会很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是要自己开发么 ,这样过认证会很折腾

认证会很折腾?你是说不使用它们认证的协议芯片最后认证很折腾?

网友C(2015-12-15):
不知道楼主还在搞这个knx的总线没有呢?我买了几片NCN5120的样片,还不能正常的接收数据。能指点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还在搞这个knx的总线没有呢?我买了几片NCN5120的样片,还不能正常的接收数据。能指点一下吗 ...

你是自己做协议么?我们用的是TP-UART2应该差不多,用的是串口,基本焊接无误就可以收发数据。要是还在验证阶段,建议还是买模块的好,毕竟速度更加重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自己做协议么?我们用的是TP-UART2应该差不多,用的是串口,基本焊接无误就可以收发数据。要是还在验 ...

我用的是onsemi的收发器,也使用串口收发数据。但现在可以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都愁死了。

网友D:
KNX要自己开发东西的话就要加入KNX联盟,还要通过相关认证,不然感觉兼容性没法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onsemi的收发器,也使用串口收发数据。但现在可以发送数据,不能接收数据,都愁死了。 ...

如果排除硬件问题,那就是协议上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KNX要自己开发东西的话就要加入KNX联盟,还要通过相关认证,不然感觉兼容性没法保证 ...

是,每年的会费+每个产品的认证费用+开发工具+加开发软件+协议栈=一笔不小的开支。当然有能力开发私有的协议栈会更具有竞争力,但是认证会麻烦些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排除硬件问题,那就是协议上的问题了

是啊,说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发送数据到knx bus上时,通过西门子的USB模块都可以在ETS上总线监控画面上看得到数据。
同样的数据自己设计的模块就是不能接收到数据。如果芯片设置为总线监控模式时,能够收到数据。就邪门了。
你能给我一些你具体测试通过的数据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说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发送数据到knx bus上时,通过西门子的USB模块都可以在ETS上总线监 ...

你指的是那一端的数据?ETS上监控到的还是tpuart上的接口数据。要是ETS上能的数据没有什么作用,能监控到的都是标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啊,说不明白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发送数据到knx bus上时,通过西门子的USB模块都可以在ETS上总线监 ...

刚才对比了下

这两个的差别主要还是 U_Ackn.req的服务反馈问题。你可能在程序上没有处理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对比了下

这两个的差别主要还是 U_Ackn.req的服务反馈问题。你可能在程序上没有处理好 ...

现在纳闷的是:在正常接收状态下(芯片不在总线检查模式时)应该按照以下流程处理:

问题出在,总线上有一个合格的Control Byte(例如完整的一帧是 0xbc,0x11,0x01,0x09,0x01,0xe1,0x00,0x81,0x3b)。按照datasheet应该将第一个Control Byte 0xbc发送到单片机上的。
也就是datasheet所说的L_Data.ind。但是我就是接收不到任何的数据在单片机的接收引脚上。如果我将NCN5120切换的Bus Monitor mode 就可以收到所有的数据。
我在附上我发送一个knx bit的图片:

楼主:
我建议你测量下NCN5120 的TXD 和RXD。还有就是设置一个物理地址,然后往这个物理地址发送数据试试
Set Address Service
Sets the physical address of the device and activates the auto−acknowledge function

网友(2016-02-25):
引用 楼主:
我建议你测量下NCN5120 的TXD 和RXD。还有就是设置一个物理地址,然后往这个物理地址发送数据试试
Set Addr ...

我也在调试NCN5120,数据发不出去!
接收数据倒是没问题,这种片子真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研究到什么地步了。KIA的协议栈消耗完了吗。现在物理层的芯片价格感觉好贵啊。 ...

我也在调试NCN5120,数据接收正常,发送发不出去,你的发送流程是什么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在调试NCN5120,数据接收正常,发送发不出去,你的发送流程是什么样的?  ...

哇,我的正好和你的情况相反,我可以发送接收不了,大家一起交流解决。你的芯片在哪里买的呢。

网友E(2016-03-31):
引用 网友C:
哇,我的正好和你的情况相反,我可以发送接收不了,大家一起交流解决。你的芯片在哪里买的呢。 ...

收发都已经调试正常,可惜要放弃了,协议栈太贵了,买不起

网友:
学习学习,都没听过KNX

网友(2016-06-25):
学习了,这些资料很全面,

网友(2016-12-18):
引用 网友E:
收发都已经调试正常,可惜要放弃了,协议栈太贵了,买不起

最近也在调试KNX ,NCN5120,也是只能收不能发? 不知道什么原因,能给点建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收发都已经调试正常,可惜要放弃了,协议栈太贵了,买不起

协议栈要多少钱啊

网友F(2017-02-24):
引用 网友E:
收发都已经调试正常,可惜要放弃了,协议栈太贵了,买不起

同问,协议栈需要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协议栈需要多少钱?

40000欧元

网友:
4W欧元?果然不是一般的贵。

楼主:
是TApko公司的么,应该有不同的授权方式。4W是源码级还是值提供API接口

网友:
同问,是哪一家的协议栈,是源代码还是API+库?兄弟能多透露点信息吗?

网友G:
楼主有ETS5相关的资料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有ETS5相关的资料么

ETS4会用ETS5页差不多。KNX协会有个在线学习的网站“http://wbt5.knx.org/”可以去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ETS4会用ETS5页差不多。KNX协会有个在线学习的网站“http://wbt5.knx.org/”可以去看看 ...

噢,搞错,应该是有没有KNX Manufaurer Tool的教程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G:
噢,搞错,应该是有没有KNX Manufaurer Tool的教程资料

这个MT5我也只是看帮助文件

网友H:
knx要交钱的,原单位使用ets4加你没必要winswitch3. 感觉也没有想的那么好,各种传感器一致性稳定性都有问题,用户好不好用,供应商也不给各编程参数设置方法,动不动就想以全年维保的方式要钱,技术支持能不说的都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H:
knx要交钱的,原单位使用ets4加你没必要winswitch3. 感觉也没有想的那么好,各种传感器一致性稳定性都有问 ...

knx什么都要钱,入会要会费,开发工具比如说的MT5,都不便宜,产品开发出来还要认证也是一笔费用,专用芯片还老贵老贵的。对使用者来说,ETS用的比较多。如果经过认证的产品兼容性还可以,毕竟通过一致性测试。如果是国内生产的兼容性产品那就难说。至于说明ABB的还好,很详细了。国内的一些厂家就不说了。

网友(2021-04-07):
明天下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