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线性LDO的一些参数不是很明白。

楼主(2014-10-21):
以前的时候,LDO都是拿过来就用的,今天仔细了看了下,数据手册,有几点不是很明白。

1.最大输出电流:500mA(VIN=5V,VOUT=3.3V)//   这句话很明显,输入5V,输出3.3V,最大输出500mA
2. 低压差:100mV@ IOUT =100mA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工作电压范围:2V~6.0V    //工作电压是是2V-6V   。    2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嘛?
l4.输出电压范围:1.2V~5.0V(步长0.1V)  //步长什么意思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2、是说这个LDO质量太好了,以至于在输入电压是 Vout + 100mV的时候,输出电流可以达到100mA;
3、这里的2V指的是内部的模拟电路所能工作的最低电压;
4、这个LDO应该有一个系列的不同电压的版本。

网友:
我来尝试回答一下,不一定正确:
2. 低压差:100mV@ IOUT =100mA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低压差,比如你需要输出3.3V,现在输入3.4V就可以工作了,当然此时最大的输出电流就是100ma.对比一些非低压差的电压调节器,7805 要压差在1v以上才行。
3.工作电压范围:2V~6.0V    //工作电压是是2V-6V   。    2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嘛?--------说能正常工作就能正常工作,但是设定的输出电压应该小于2-0.1V
l4.输出电压范围:1.2V~5.0V(步长0.1V)  //步长什么意思呢?  -----这个可能就是说设定电压的精度,只能精确到小数点一位,我猜的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的精彩回答,那么问题来了,在输出电压=1.2V时,输入电压是最小2V还是1.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的精彩回答,那么问题来了,在输出电压=1.2V时,输入电压是最小2V还是1.3V? ...

应该是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上各位的精彩回答,那么问题来了,在输出电压=1.2V时,输入电压是最小2V还是1.3V? ...

工作电压是2-6, 你说的属于是不正常的工作状态。

网友:
能说一下型号不,一般LDO貌似不能升压吧,你要是用2V的化输出电压应该比2V低。不懂瞎说的。。

网友B:
以前的时候,LDO都是拿过来就用的,今天仔细了看了下,数据手册,有几点不是很明白。

1.最大输出电流:500mA(VIN=5V,VOUT=3.3V)//   这句话很明显,输入5V,输出3.3V,最大输出500mA
  如果输入5V,输出是3.3V那么最大输出电流时500mA
2. 低压差:100mV@ IOUT =100mA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输出拉100mA电流,LDO上的压降是100mV
3.工作电压范围:2V~6.0V    //工作电压是是2V-6V   。    2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嘛?
  2V也能正常工作,因为如4条,输出可能是1.2V
l4.输出电压范围:1.2V~5.0V(步长0.1V)  //步长什么意思呢?
  指可以定制输出电压,芯片厂家通过烧铝或poly或OTP实现不同的输出电压版本!

这个回答应该够清楚了!

网友:
步长0.1  指的是这个型号 1.2 1.3 1.4 1.5 一直到5.0V 都有相应的版本可以输出,一般是后缀在芯片名上。

网友C:
LDO指 low drop out 低压差,意味着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之间的差值很小(输入电压 > 输出电压)

2,输出电压可以只比输入电压低100mv,至少低100mv,此时输出电流可达到100ma
3,输入电压范围2~6V,输入电压2V的情况下:输出电压必须低于1.9V(2V-100mv)
4,步长就是每一步跳跃的长度,输出电压从1.2V开始,可以是1.3、1.4、1.5......一直到5V,不能是其它数值(如1.5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LDO指 low drop out 低压差,意味着输出电压和输入电压之间的差值很小(输入电压 > 输出电压)

2,输出电 ...

讲的透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时候,LDO都是拿过来就用的,今天仔细了看了下,数据手册,有几点不是很明白。

1.最大输出电流:500 ...

你的第二个回答,与其他的网友不一样,你的意思是,电流负载将电源拉低100mV,他们说的是100mV的压差就可以产生100mA的电流。。。。我不知道那个对了?。。。。。。。

网友:
最近刚好在用LDO,我的理解是
2. 低压差:100mV@ IOUT =100mA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100mV是指当输入输出电压差值大于等于100mV便可以正常工作,且在压差为100mV时候的最大输出电流可达100mA.
3.工作电压范围:2V~6.0V    //工作电压是是2V-6V   。    2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嘛?-------即楼主理解的工作电压允许在2V-6V之间,2V可以工作的,只要所要得到输出电压与2V存在100mV以上的压差(2中给出的参数),及2V输入正常工作可输出1.2V到1.9V的电压。(1.2V由4可知)
l4.输出电压范围:1.2V~5.0V(步长0.1V)  //步长什么意思呢?  -----这个应该是该系列LDO固定输出电压类型芯片输出电压值以0.1V为间隔从1.2V递增到5.0V.

网友:
如果负载电流不超过100mA,则供电电压只须大於输出电压100mV便可。例:3.3V 100mA 时供电3.4V 或更高。

当然,输入电压高於3.4V时能提供多於100mA电流。

网友:
同意10楼。

网友:
10楼正解

网友:
1.最大输出电流:500mA(VIN=5V,VOUT=3.3V)//   这句话很明显,输入5V,输出3.3V,最大输出500mA
2. 低压差:100mV@ IOUT =100mA        //这句话不是很理解。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3.工作电压范围:2V~6.0V    //工作电压是是2V-6V   。    2V的时候也能正常工作嘛?
l4.输出电压范围:1.2V~5.0V(步长0.1V)  //步长什么意思呢?

2.在输出电流=100mA的条件下,输入电压>=输出电压+100mV即可。如:Vout=3.3V,Vin=3.4V即可,当然,Vin=5V也可;
3.在2V也能正常工作,在2V时,只有1.2V,1.3V,1.4V,1.5V,1.6V,1.7V,1.8V,1.9V,这8个型号可以正常工作;
4.步长相当于档位,这个系列的LDO,输出电压有1.2V~5.0V等39个型号可以选择,1.2V,1.3V1.4V…………4.9V,5.0V,不同的输出电压,有不同的型号,后缀不同。

网友D:
能否给出具体芯片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否给出具体芯片手册。

芯片的具体型号ME6211。

网友:
你好,这个@ 的具体含义您搞清楚了没有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第二个回答,与其他的网友不一样,你的意思是,电流负载将电源拉低100mV,他们说的是100mV的压差就可 ...

低压差:100mV@ IOUT =100mA
因为写了@Iout=100mA,其意义在于100mA时典型的压差是100mV,如果电流大于100mA,允许的最低压差就要大于100mV,如果电流小于100mA,那么允许的最低压差可以做到更小。比如,一个3.3V的ldo,你负载时100mA,那么理论上输入电压3.4V就可以达到3.3V的稳压输出,但是如果你输出电流时200mA,那对不起,输入电压3.4V输出就不一定能稳压在3.3V了,必须提高输入电压才能让输出稳压在3.3V。这样说明白了么?

网友:
唉,老师教的不一样呀。。。

网友:
我也不清楚,mark

网友(2014-11-24):
mark,LDO参数问题

网友:
旁听者收益了,这下明白了许多似懂非懂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