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1778FBD144 JTAG接口是否正确

楼主(2014-10-21):
请教各位大侠,我绘制的这个JTAG接口是否正确?
因为最近我在调试时发现,在MDK4.72的环境下,JLINK下载代码不稳定,经常下载代码不成功。在进入调试模式以后全速运行一段时间以后自动断开链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用的JLINK分别是V8和V9两个版本。同时我手里也有LPC1768的板子。我在LPC1768上调试代码,不论仿真还是下载都非常的稳定。不知哪个牛人能够帮忙解释或者解决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不知道TCK网络连上没

楼主:
TCK的网络是连接上的

网友A:
没看到错。LZ换SWD模式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错。LZ换SWD模式试一试?

JTAG和SW模式都试了,一样,所以很郁闷

网友B:
电源纹波,还有TCK实际应该是下拉的。还是先看你电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纹波,还有TCK实际应该是下拉的。还是先看你电源吧

非常感谢,暂时没有仔细看电源的文波,不过将TCK下拉以后下载代码的情况比较稳定了,仿真模式短时间运行可以,长时间运行还会存在着JLINK丢失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暂时没有仔细看电源的文波,不过将TCK下拉以后下载代码的情况比较稳定了,仿真模式短时间运行 ...

检查电源性能是 第一要务 要做的。快去做!!!! 如果不大稳定,建议降低SWD或者JTAG的Clock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电源性能是 第一要务 要做的。快去做!!!! 如果不大稳定,建议降低SWD或者JTAG的Clock频率 ...

我现在做的产品是电池供电类产品,前段时间为了方便就用了电池充电器直接给电路板供电然后开发的,没有意识到电源纹波的干扰的严重性 ,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今天我将充电器取下,然后以锂电池直接供电,在仿真模式下运行一个小时都没有出现问题。
吸取教训,电源很重要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做的产品是电池供电类产品,前段时间为了方便就用了电池充电器直接给电路板供电然后开发的,没有意 ...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