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好盈电调无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4-10-21):
最近打算自己做一架四轴,但是在第一关就遇到了问题,实在无奈,上论坛求解。
事情是这样的,我用的STM32F103作为主控制芯片,好盈4合180A电调,看说明书我也没看到具体的PWM输入频率是多少,我也只能按正常的 50HZ给,油门行程不知道,我开始从占空比4%-----40%开始加,但是无奈电机一直不转,这是为什么。
启动顺序是电调给电先,然后单片机上电,还有中间有几次警告说我油门行程反向了,这是为什么,
求坛友帮我解答解答,不甚感激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

网友:
同求控制方法,最近也在搞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加个QQ交流下,我 88612150   还不知道如何控制,lz知道了,分享下

网友A:
PPM标准信号是50HZ,脉宽1~2ms变化。

你可以看到50HZ周期是20ms,占空比很小,实际上四轴需要高速控制才能保持稳定,电调一般支持400HZ的信号,也就是周期是2.5ms最小,脉宽还是1~2ms。
脉宽1~2ms并不是精确值,不同的遥控器会有一定差异,所以电调都有校准行程的功能,好盈的方法是上电时保持油门在最大值,上电后听到滴滴提示音后把油门拉到最小值,再次听到滴滴声后行程就被保存了。

为了防止通电后电机马上转起来造成危险,每次通电后要先保持油门在最低值,之后增加脉宽才能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M标准信号是50HZ,脉宽1~2ms变化。

你可以看到50HZ周期是20ms,占空比很小,实际上四轴需要高速控制才能 ...

现在的问题是我可以只通过编程来解决油门设置吗?  然后用遥控器设置了之后如何知道油门行程最大最小的PWM占空比

网友A:
用遥控器校准电调 ,再用遥控器校准你的板子。
东西就是这样的,怎么解决你自己想办法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遥控器校准电调 ,再用遥控器校准你的板子。
东西就是这样的,怎么解决你自己想办法啊。 ...

解决了。加了个按键,用示波器,占空比慢慢加就好了。记下启动时候的占空比,然后加到初始化程序里(不过大哥您说的用遥控校正单片机怎么搞- -)

网友B: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加了个按键,用示波器,占空比慢慢加就好了。记下启动时候的占空比,然后加到初始化程序里(不过 ...

占空比加到多少电调才解锁的?

网友:
现在电调有些是 500Hz 的,不是 50Hz 的,看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空比加到多少电调才解锁的?

一开始我用的50Hz的输入,大楷10%左右解锁,后来我用的100HZ的频率,大楷22%才解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用的50Hz的输入,大楷10%左右解锁,后来我用的100HZ的频率,大楷22%才解锁。。。 ...

是一到那个占空比就解锁 还是到那个占空比之后  再增加占空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一到那个占空比就解锁 还是到那个占空比之后  再增加占空比

再增加占空比就解锁。其实解锁的占空比不一定非在油门值0%,在附近的一个范围内都可以解锁的、

网友C:
油门信号所需的PWM信号,频率可以从50Hz到500Hz,它要的信号不是多少占空比,而是高电平多长时间,油门总行程所需的最低速和最高速高电平一般是0.5ms~2.5ms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门信号所需的PWM信号,频率可以从50Hz到500Hz,它要的信号不是多少占空比,而是高电平多长时间,油门总行 ...

了解了。跟我以前用占空比还有点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