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的PWM输出是否受DDR,PORT寄存器控制?

楼主(2014-10-21):
在ATmega8中,我使用定时器T1,在OC1A端口(PB1)处输出PWM波,这个很容易实现。问题是,我用PROTEUS仿真,我想在不关闭内部PWM波的情况下,让管脚PB1输出低电平,
但是无论我怎么更改DDRB寄存器或者PORTB寄存器,仿真出来的结果是管脚PB1始终会输出PWM波,但是我看手册上是说了DDRB会控制管脚的,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那是肯定的...因为PWM模式一直在工作,你对端口操作置只是是有效的,不过马上就被PWM模式覆盖了。

网友:
TCCR1A里面COM1A  COM1B是端口输出设置, 设置成PWM输出,引脚切换到PWM输出,否则是IO功能。

网友:
M8的手册里有内部电路方框图。一看便知。

网友:
这个很简单,再看一遍手册,上面都有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