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仿真问题

楼主(2014-10-21):
大神们好。我最近在用FPGA做有关通信方面的项目,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工具仿真时出现了一个问题。截图如下:  想请教一下这个应该怎么解决。我自己在网上查了很久,也查看了很多的书籍。对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讲解。所以在这里来麻烦大家了。

楼主:
这个问题,是软件默认为端口的数据为零,最终得不到我所需要的仿真结果。。非常蛋疼。。敬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是不是所有輸入節點都是找不到的問題?
如果是,1、查一下仿真檔是否加入專案。2、是否存在同一專案目錄底下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有个设置的地方要打钩,以前在9.0的时候设置过,现在软件是13.0没有找到设置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所有輸入節點都是找不到的問題?
如果是,1、查一下仿真檔是否加入專案。2、是否存在同一專案目錄底下 ...

输入输出节点能找到,这两个是中间的变量节点,我是想观察这两个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好像是有个设置的地方要打钩,以前在9.0的时候设置过,现在软件是13.0没有找到设置的位置 ...

10.0以后的quartus版本自身已经不带仿真功能了。这个事9.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