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差分MIC的运放问题

楼主(2014-10-21):
把驻极体麦克风设计成差分电路,参考网站之前的帖子,后面通过差分运放THS4521,做6dB放大,电路如下图所示。目前测试发现,运放没有任何放大,对麦克风吹气,mic两端有±500mV左右的信号振幅,而运放输出的信号则只有±100mV左右,请大侠指点一下。thks。

网友:
成了衰减器了
交流耦合后,信号需要直流回路不?
没做过差分音频放大器,FYI

网友:
你测麦克风的信号,中间有阻容耦合电路,真正的输入信号是在C3和C4后面开始放大的

网友:
我没试过,差分放大感觉这样搭不对。没有放大,然后C5,C6 一定要用吗?

网友A:
C5,C6 一定要用,去掉直流成份
另外,是否可以測量經過C5,C6 後的訊號電壓,應該是阻抗匹配的問題造成輸入電壓經C5,C6 後衰減

楼主:
引用 网友A:
C5,C6 一定要用,去掉直流成份
另外,是否可以測量經過C5,C6 後的訊號電壓,應該是阻抗匹配的問題造成輸 ...

测试发现,断开交流耦合电容C3和C4,对MIC吹气,能在MIC的正端和负端测量到±500mV左右的信号,正端和负端的信号相位相反,但是接上C3和C4,MIC两端的信号降低为±200mV左右,过了C3和C4只有±50mV左右,R6和R7电阻两端的信号幅度没有明显的差异,AD采样后数字做移位放大,左移4bit,然后通过codec放音,能通道清晰的说话声和环境噪声。
不左移放大,耳机里面什么都听不到。

修改电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200mV,100KHz的信号,输出的信号没有问题,能放大2倍。就是接MIC输入到AD的信号幅度太小。

另外请教一下:
我的AD是ADS1278,配置成Vref为1V,这样输入信号范围是±1V。
DA是TLV320AIC23B,规格书上说明模拟信号输入范围是1Vrms。AD和DA都是24bit精度,能按照正弦信号的Vrms和Vpp的关系,对应配置AD和DA的输入信号范围吗?

网友A:
首先針對"修改电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200mV,100KHz的信号,输出的信号没有问题,能放大2倍。就是接MIC输入到AD的信号幅度太小。"

音頻信號大概是在1~20khz範圍,先用100、1k、10k信號測試你的輸出信號看是否電路調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針對"修改电路,用信号发生器输入±200mV,100KHz的信号,输出的信号没有问题,能放大2倍。就是接MIC输 ...

首先感谢bossmaster_chan。

用信号发生器输入了100Hz、1KHz和10KHz的信号,信号能有效放大,但是放大倍数不是太统一,和电路的频带有关系。30Hz - 200KHz,都能放大3倍左右。
由于信号发生器是单端输入,将电流调整如下,THS4521的Pin1和Pin2都接了2.5V偏置电压。
电路check,也没有发现问题。不知道该如下下手。

网友A:
1.增加R5,R4的阻值至2k, 提升mic饋入信號100mv~200mv
2.增加R7,R6的阻值至10k, 增加op放大率5~6倍
3.調整C6,C7過濾環境噪音

网友B:
输入电阻500Ω,那么你那个输入耦合电容1uf是不是太小了,算算截止频率318Hz,对低频衰减太厉害;
然后你顶楼那个运放的VCOM是悬空的么?
还有,那个C5C6不是消除直流的作用,应该是相位补偿之类的,他俩没办法消除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增加R5,R4的阻值至2k, 提升mic饋入信號100mv~200mv
2.增加R7,R6的阻值至10k, 增加op放大率5~6倍
3.調整C6 ...

按照你的建议,调整了电阻值,2K和10k,电路可以差分输入放大约5倍。
应该还是阻抗不匹配造成的,麦克风的输出阻抗为2k。

非常感谢。

电容C5和C6的电容暂未修改,想根据麦克风信号的频率,仿真在看看吧。音频1-20KHz的信号,电容一般取什么级别?

另外还想请教:
AD的参考电压Vref为1V,差分信号,输入信号范围是±1V。
DA选用TLV320AIC23B,规格书上说明模拟信号输入范围是1Vrms。AD和DA都是24bit精度,能按照正弦信号的Vrms和Vpp的关系,对应配置AD和DA的输入信号范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电阻500Ω,那么你那个输入耦合电容1uf是不是太小了,算算截止频率318Hz,对低频衰减太厉害;
然后你顶 ...

VCOM实际电路接2.5V电源,AD芯片输出的偏置电压。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用差分放大?驻极话筒本身负极就是与外壳屏蔽罩相连,这样利于设计单端放大和电磁噪声屏蔽。如果使用的线材是单芯屏蔽线再采用差分放大会将大量的杂波带到差分负输入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