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电源芯片用手触摸电压降低问题

楼主(2014-10-21):
碰到个奇怪的问题。
DCDC电源芯片(TPS54331)能正常工作,正常输出电压5V,
但是如果用手触摸芯片,稍微用力按压电源芯片。
电压就会下降。有时候会下降到0V输出。
几块电路板都试了一下,都是同样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的问题。或者其他电源芯片有没有类似问题?

楼主:
有碰到类似问题的,麻烦出来讨论讨论啊

补充:
可以肯定不是虚焊,几块板子都是这种情况。
另外有一块板子专门把电源部分拆了重新焊接,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
可能是虚焊

网友:
虚焊,但是还没完全断路

网友A:
反馈回路上是否有过孔?
以前们有款产品有类似问题,5%的不良率,后来确认反馈回路走线上有一个过孔,PCB加工不良导致.

网友:
没有,用的是tps55340

网友:
应该是焊接的问题?但是不应该是都虚焊吧  没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虚焊

网友:
应该是从你按得那一瞬间电压就已经是0,为什么一开始没变为零,是因为你的电容在放电

网友B:
硬件的东西,要想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上仪器。首先测试下使能是不是被改变,因为手带的信号一般是50HZ,可能改变芯片的工作状态;然后测试SW端,看方波的占空比是否发生变化,如果变化,可能手改变了反馈回路,相当于手再给FB添加一个信号源。另外,分压电阻的阻值不宜取太大,几K足矣

网友:
这颗粒的升压效率相当高,但比较脆弱,我曾经用手摸死过一片
所以,手摸降压可以理解

网友C:
怀疑LZ按压时碰到了COMP脚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馈回路上是否有过孔?
以前们有款产品有类似问题,5%的不良率,后来确认反馈回路走线上有一个过孔,PCB加工不 ...

反馈回路无过孔,
无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的东西,要想知道怎么回事,就得上仪器。首先测试下使能是不是被改变,因为手带的信号一般是50HZ,可能 ...

根据手册,分压电阻值选的是10K的电阻。

网友:
别用手 用绝缘胶棒 压试试 手是导体什么可能都有

楼主:
经过示波器测试,
应该是手压倒了COMP脚,导致输出电源PWM很低。
电压几乎为0V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LZ按压时碰到了COMP脚  有遇到过类似问题

应该是这个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
分压电阻是不是有点大?手是不是也有点汗?

网友:
手的电容影响?

楼主:
应该是手同时摸到了COMP脚和其他脚之间。可能对COMP脚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