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K的id读头受oled显示干扰,读卡距离变小

楼主(2014-10-21):
一款id读头带oled显示,由于很小的线圈,感应本来就比较短,到客户那边用的id卡估计性能不好,很多都感应不到,拿回来测试才发现只要oled显示一打开,读卡距离就变短,个别卡就读不到,不知道怎么解决这干扰。有没有人也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读卡远点的读卡模块.你查一下干扰是从电源过来还是线圈这个感应过来的

楼主:
应该是电源过来,我把线圈拉到机器外测试,一样有干扰

楼主:
现在确定是oled显示干扰,只要oled一显示读到卡号,下次要再读卡就不行了,一定要换大点的卡才行

网友:
我有个产品将要用到RFID的,不知好不好搞。。。

网友:
简单 升压电感用屏蔽的 升压ic用高频率的

网友:
在OLED电源端加大的电解电容

楼主:
加电容还是不行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电容还是不行呀

加铁氧体片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铁氧体片试试

地线上到显示屏加?

楼主:
把显示屏整个用铝纸包起来也不行,在读卡这部分电源加了几个高频电容也不行,天线部分测出来的波形是126Khz的正玄波。不知道如何把这灵敏度调高,郁闷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显示屏整个用铝纸包起来也不行,在读卡这部分电源加了几个高频电容也不行,天线部分测出来的波形是126Khz ...

125K没碰到过, 按道理125K穿透力挺强大。 另外我觉得加铝纸可能反而不好吧。 以前弄13.56M的时候, 有点桌子台面就读不远, 或者读不了, 据说桌子的材料含铝。 就是用的铁氧体。 就是现在很多人又来改造公交卡手机刷的那玩意。 和纸一样的。

网友:
用2270B这个性能不怎么样,大电容不要几百UF就说很大了,加个3300UF的试试

楼主:
解决了,供电不足引起一系列问题,读卡的功耗很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