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02bootloader 急需帮助下!版主进来看下啊!(已解决)

楼主(2014-10-21):
我的应用程序是用CW开发的,看了AN2295说要把应用程序的地址更改掉
默认的:
MEMORY
{
  m_interrupts        (rx) : ORIGIN = 0x00000000, LENGTH = 0xC0
  m_cfmprotrom         (rx) : ORIGIN = 0x00000400, LENGTH = 0x10
  m_text                 (rx) : ORIGIN = 0x00000800, LENGTH = 64K - 0x800
  m_data            (rwx) : ORIGIN = 0x1FFFFC00, LENGTH = 4K                        /* SRAM */
}
修改后:
MEMORY
{
  m_interrupts        (rx) : ORIGIN = 0x00001000, LENGTH = 0xC0
  m_cfmprotrom         (rx) : ORIGIN = 0x00001400, LENGTH = 0x10
  m_text                 (rx) : ORIGIN = 0x00001410, LENGTH = 64K - 0x1410
  m_data            (rwx) : ORIGIN = 0x1FFFFC00, LENGTH = 4K                        /* SRAM */
}

但是程序运行不正常,我只看到在iar编译器教如何修改,没有看到CW编译器如何修改!求飞思卡尔FAE帮助啊!时间紧

楼主:
为什么看了AN2295说KL25只要text那段地址,但是我KE02也只改这段地址的话程序是跳转不过去的!

楼主:
RELOCATION_VERTOR_ADDR                        0x1000

1、SCB_VTOR = RELOCATION_VERTOR_ADDR;
2、void JumpToUserApplication(uint32_t userStartup)
{
    /* set up stack pointer */
    asm("LDR     r1, [r0]");
    asm("mov     r13, r1");
    /* jump to application reset vector */
    asm("ADDS      r0,r0,#0x04 ");
    asm("LDR      r0, [r0]");
    asm("BX       r0");
}

boot中是执行1和2跳转到应用程序,不知道是否有错误!

网友A:
问楼主一下  KE02能用IAR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楼主一下  KE02能用IAR么

可以的,最近坛里送了很多KE02的板子,大家用什么开发环境的都有

网友:
非要用官方的吗?自己做一个不完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9657-1-1.html
这个帖子是我自己做的KE02的BootLoader,可以给你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最近坛里送了很多KE02的板子,大家用什么开发环境的都有

好的  谢谢 顺便问您一句  KE02有做好的库文件吗?
前几天我也申请了 开发板 但是好像最近一阵都没有兑换进行呢  您这个积分 是冲着大奖去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  谢谢 顺便问您一句  KE02有做好的库文件吗?
前几天我也申请了 开发板 但是好像最近一阵都没有兑换 ...

你看一下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t=KE02%2B%E5%BA%93
6楼坛友贴了一个工程,可以参考一下。
我就想换个塔式就完了,pad可以自己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看一下这个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70751&highlight=KE02%2B%E5%BA%93 ...

谢谢朋友了  不知论坛里的板子 KE02是否需要专用的下载器  我看图好像只需要找根USB就行了啊

网友:
这个boot,我也要努力学习。我的16位机引导还没搞定。实在不行就换KE的做板子了。这个现在比较火,应该好上手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