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做过lm2596恒流

楼主(2014-10-21):
谁做过lm2596恒流,怎么做,求指教。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p;qq-pf-to=pcqq.c2c
这个人怎么做到恒流的,而且效率这么高

网友:
这个方案以前看过··做了下效果也不是很好,最后也没仔细研究,不知道问题出哪了

网友:
参考2596数据手册上的可调压的电路,把输出分压反馈用的电阻上面那个换成你要驱动的负载,就是最简单恒流源了。。

网友:
用LM2576频率低一点,开关损耗也低一点,效果也跟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