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Slave.6.0.2 & Modbus Poll 6.1.1

楼主(2014-10-21):
(此为官网最新版本,已和谐)
请勿用于任何商业用途!
Modbus Slave是Modbus子设备模拟工具,帮助Modbus通讯设备开发人员进行Modbus通讯协议的模拟和测试,用于模拟、测试、调试Modbus通讯设备。
Modbus Poll是非常流行的Modbus主站模拟器为你的奴隶设备的测试和调试。支持Modbus RTU / ASCII和Modbus TCP / IP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能运行,但是返回数据没在表格中显示,请LZ在看看是那个地方破解不完全,表述和下列帖子一样。http://w ...

谢谢反馈,已经修正 ,32位,64位测试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把modscan64  河蟹了更好。

真有人捧场啊:-) 那就帮下忙好了,modscan64最新版本已和谐

网友C:
32位的我改好了。  您可能是一个Unregistered没有修改。

Slave只有1,2,3,4功能,看不到其他的。 可能是官方放出的Trial没有

网友D:
赞一个,如果楼主能把最新版的modbus poll也破解了就好了

网友:
楼主太好了,又多了个调试利器

网友:
正好要用上, 多谢分享

网友:
标记,过段时间要用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赞一个,如果楼主能把最新版的modbus poll也破解了就好了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看来小柯师傅是破解高手,那方便的话麻烦小柯师傅一并放出了造福一下大伙吧

网友:
我下载运行了32位的,关于里显示“<Unregistered>”,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楼主:
已增加最新Modbus Poll 主站工具至楼主位

网友:
这个软件不错,以前常用,谢谢

网友A:
程序能运行,但是返回数据没在表格中显示,请LZ在看看是那个地方破解不完全,表述和下列帖子一样。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poll
那个帖子提供的软件能用,但是不能查看浮点数。

网友:
不好用,不晓得是原版就这个德性还是咋样,现在还在用3.6版本的大字体;

网友:
哪位大侠能写个教程,非常感谢!

网友:
确实很实用。

网友:
这个必须支持,不错啊

网友:
全部可用

网友:
收藏先,可能要用到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程序能运行,但是返回数据没在表格中显示,请LZ在看看是那个地方破解不完全,表述和下列帖子一样。http://w ...

忘了说我的系统是64位的win8 !

网友:
高手啊,+1024

网友:
标记,ModBus Slave.6.0.2 & Modbus Poll 6.1.1

网友E:
已经在用,0x11指令返回字节定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已经在用,0x11指令返回字节定死了。。。

这个不确认是否是破解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我的系统是64位的win8 !

您在试试我更新的那个64位的。

网友:
必须顶,当初做Modbus的设备,找了很多资料都不太全

网友B:
能把modscan64  河蟹了更好。

网友:
好东西,正好用的到

网友:
楼主的64位软件都能搞定,佩服。

网友:
好东西,我喜欢用这个软件

网友:
正需要,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是用到过的最好的modbus调试软件,值得推荐

网友:
用过的最好的调试工具

网友:
不知道比低版本有什么改进!

网友:
确实是好东西,谢谢LZ分享!

网友F:
slave 的功能码只能用1,2,3,4,其它的功能码功能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slave 的功能码只能用1,2,3,4,其它的功能码功能不能用啊。

什么版本的,32位还是64位?

网友:
实测!有问题啊,bug满天飞!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版本的,32位还是64位?

不好意思,没问题了。找到了

网友C:
modbus poll 32位,数据还是没有更新

网友C: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没问题了。找到了

其他的功能码在哪找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dbus poll 32位,数据还是没有更新

用64位吧

网友:
有个产品要用。感谢!

网友:
这么好的资料,不支持一下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的我改好了。  您可能是一个Unregistered没有修改。

Slave只有1,2,3,4功能,看不到其他的。 可能 ...

谢谢你,还是人民力量大

网友:
果断收藏,4.0版本在Win7下Ft232偶尔是死机,有机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位的我改好了。  您可能是一个Unregistered没有修改。

Slave只有1,2,3,4功能,看不到其他的。 可能 ...

其实,不是试用版的问题,经过测试 05 06 15 16 22 23可以用。
Note:
If "03 Holding Register (4x)" is selected then the window accepts the write functions 06, 16, 22 and 23.
If "01 Coil Status (0x)" is selected then the window accepts the write functions 05 and 15.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不是试用版的问题,经过测试 05 06 15 16 22 23可以用。
Note:
If "03 Holding Register (4x)" is  ...

不好意思。 没看说明书的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他的功能码在哪找到的?

Note:
If "03 Holding Register (4x)" is selected then the window accepts the write functions 06, 16, 22 and 23.
If "01 Coil Status (0x)" is selected then the window accepts the write functions 05 and 15.

网友:
有一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就是行高的问题,
4。0到现在的版本一直是这样,每次都得手动拉开,我的系统是xp

网友(2014-11-28):
正好用到啊,谢谢分享

网友(2015-01-13):
非常好的工具!!!!!

网友:
想不到在这里找到了新版本的和谐, 以前一直使用4.3的,  收下了, 谢谢分享.

网友:
好工具,多谢分享

网友:
有30天试用期,试用期到了后,没法用了,楼主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2位的我改好了。  您可能是一个Unregistered没有修改。

Slave只有1,2,3,4功能,看不到其他的。 可能 ...

这个可以解决30天试用的问题,谢谢啦

网友:
LZ的破解在使用30天后还是会出现如下对话框,然后就没法使用了!我的系统是win8 X64

网友:
我把源程序所在文件夹,在原位置复制一副本,然后进入源程序文件夹用uninstall卸载源程序,再把新的副本文件夹改为原文件夹,上面的提示就消失,好像又可以用了(没深入使用),可见程序的使用记录是存在文件夹下面的,其他面临过期的坛友可以一试。

网友(2015-09-10):
破解的很好用 学习了~

网友(2020-06-21):
感谢分享,感谢楼主无私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