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专家会诊-Note3-Android耗电量大问题

楼主(2014-10-22):
如图所示,待机状态:

网友:
没有NOTE3,抢个沙发!

楼主:
顶上去,等专家。

网友:
跟我以前情况一样,点开安卓操作系统发现持续唤醒CPU,我刷机后就好很多。
刷4.4.2,我刷的lidroid2.4.1,刷完后都用了大半年了没啥问题。

网友A:
额 重启下 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 重启下 怎么样...

没有作用,刚开始装了LBE,怀疑有影响,就删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最之前买到的时候很好,一个晚上待机的掉电在5%以内,升级两次后就这样了。

网友:
我曾经因为note3耗电问题去客服检修过手机,当时恢复了出厂设置,清空了所有后安装的软件,然后手机的功耗就正常了.供楼主参考一下.还有就是现在基本上定期重新启动一下手机,待机时间似乎也能提高.

网友:
没手机,不知道什么叫Note3

网友B:
点击 andriod操作系统 看看是否有更细的分项,
我的是媒体耗电多, 点开以后将神马DRM, 下载服务器禁止以后,就省电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点击 andriod操作系统 看看是否有更细的分项,
我的是媒体耗电多, 点开以后将神马DRM, 下载服务器禁止以后, ...

点开以后的数据包是按耗电排序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击 andriod操作系统 看看是否有更细的分项,
我的是媒体耗电多, 点开以后将神马DRM, 下载服务器禁止以后, ...

经你指点,试了一下,有细项: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经你指点,试了一下,有细项:

这个不懂了
帮你顶,  建议试试关闭一下数据链接和wifi连接, 特别是将"待机时, 保持数据链接"这些选项disable;  也就是: 待机黑屏时, 将数据连接和wifi连接自动关闭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作用,刚开始装了LBE,怀疑有影响,就删了,结果还是一样的。
最之前买到的时候很好,一个晚上待机的 ...

百度和京东淘宝这些东西都很耗电的。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懂了
帮你顶,  建议试试关闭一下数据链接和wifi连接, 特别是将"待机时, 保持数据链接"这些选项disa ...

1楼的图可能你没有看,只开了声音,其它的都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百度和京东淘宝这些东西都很耗电的。

之前发现“淘宝"耗电严重,现在早就删了。
其它的这些还好。就是那个操作系统耗电太高 。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发现“淘宝"耗电严重,现在早就删了。
其它的这些还好。就是那个操作系统耗电太高 。 ...

记得是关掉声音里边的什么选项来着,不记得了。
我现在是用的这个,刷的是港版的4.4,刷了能调电压的内核。
轻度玩,一天能到40%左右的余电。

这个是个标准长度的尾巴,你能看到这个尾巴说明你的浏览器是正常的。欢迎光临我的淘宝店。

网友D:
我的手机60以上都是屏幕耗电,怎么破?

网友:
装一个绿色守护就可以了,我的n9006以前和你一样,操作系统耗电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手机60以上都是屏幕耗电,怎么破?

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

网友:
点应用程序管理器再点运行,把不需要的全关掉。有两个自带的很耗电的一个是push Service还一个不记得了,在非技术贴里有,我进不去要你自己去看。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个叫PUSHSERVES的在耗电。
如果有三星商店就会有这个东西,这程序是商店的推送,超级耗电。

网友:
刷回以前的系统               荣耀6    以前也是这样  系统更新时  有些版本耗电 很猛               不过现在升到3.0 算稳定了,

这系统耗电跟信号也有关(要不来个飞行模式   再看看用电分配)

网友:
楼主找到问题原因了吗,帮你顶

网友E:
我的三星S4电话应用会莫名很耗电,清楚内存后会好些。但不知道啥时又会高

网友:
推荐安装wakelock detector 和 绿色守护  可以查清楚是什么耗电多   我的手机刷的港版,谷歌服务耗电大。

网友:
反正一天一冲,弄个移动电源备用

网友:
夹电源看待机电流,功能或软件一个个关闭,慢慢排除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等今天晚上待机结果。

楼主:
今天发现百度云占了15%,删了,继续试。

网友:
帮顶吧!  家里有个手机也是耗电比较大!

网友:
搜了一下 绿色守护,貌似十分强大,试试看我的I959还有没有救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是自动启动的软件太多了,现在用LBE关闭非必须自动启动的程序的自动启动功能,然后用绿色守护把那些不用的程序强制休眠,现在6小时的待机电池电量下降3%的样子。

网友:
我反正每天必须冲一次电,对这个不太在意

网友:
换电池,就可以

网友:
我的荣耀3x pro 开始买来很好,现在感觉很耗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基本解决,是自动启动的软件太多了,现在用LBE关闭非必须自动启动的程序的自动启动功能,然后用绿色守 ...

偶也试试

网友:
我用一个叫做 软件管理的软件,点一键加速,运行中的程序,开机启动程序,后台进程,垃圾清理,全部变成零。这个软件还可以设置允许几个后台程序。另外,经常手动清除缓存,比方说PDF阅读器,应用商店,这些程序,不必要有缓存,手动清除一下。耗电情况,可以看看耗电细节,哪个大,关那个,比方说PPTV耗电45%,关掉它。再有,点开程序管理,有个禁用通知,广告没了。禁止开机启动,开机就不启动了。。

网友:
我手机发烫主要是数据传输不畅,自动加大射频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三星S4电话应用会莫名很耗电,清楚内存后会好些。但不知道啥时又会高 ...

我的也是,有时候关屏了手机还发热,有一次待机3个小时就自动关机了,正常的时候待机一天就耗电10%的样子

网友:
有次装了春雨医生,耗电直线上升,立马删,感觉安卓的多半和应用有关

网友:
安卓的就是跟应用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老陈,不要安装LBE,三星系统已经足够强大,没必要LBE.

进入控制面板上的电池管理,可以看到每个应用的电 ...

我的是软件装的多了。
看来得清理一下了。
微信,新浪的微博在用,先删了算了。

网友:
自启动程序和后台程序 应该是问题原因

网友:
Android需要时不时看下后台有些什么东西在跑

网友:
绿色守护这个App十分强大,我那台I959之前已经弃疗了,现在终于复活了!

网友G:
微信没有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微信没有比较麻烦

是啊,现在用的朋友还很多的。

网友:
我的note3双卡双待,大概一个多月之前突然很费电,一天不到就光了。于是我恢复出厂,然后只装了4、5个常用的软件,还是很费电,到傍晚就不行了。我一度怀疑是电池一下出问题了,打算买电池,但是没着急买,研究了半个月没找到原因。大概就在5天前,我因业务需要,把手机里的移动sim卡取出交给别人,到傍晚突然发现电池还有一半,大惊喜啊!到目前没有再发现费电的情况。这个sim卡大概有4年时间了,难道是sim卡老旧出问题了?抽空我再找个新的移动卡装到卡2里看看,验证下是卡的问题还是卡2的基带硬件问题。

网友:
部分国产软件真够垃圾的,我试过选择手机里不保留后台程序这个设置,结果手机速度是快了,但耗电和数据流量比原来大了好几倍,应该是软件在不断尝试重启的原因,并且就算不点击软件也会自动运行,现在我把国产的大部分软件删掉手机速度和新买回来时差不多

网友:
国产软件流氓多,百度,阿里,360

网友:
确实国产 流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