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钢网的尺寸,请JLC解答下

楼主(2014-10-22):
前些日子买了抽屉回流焊,现在要动工了,要到JLC开钢网。PCB尺寸为115*165mm,双面。
丝印台尺寸440*320mm,请问要开多大尺寸的钢网。如果开37.0cm×47.0cm的,是不是需要开2张呢?才能保证双面刮锡呢?

网友A:
你好,我是深圳嘉立创钢网业务,你的情况,文件双面开到一张钢网上面,37*47规格可以开下,总费用:60元 。但是,你确定印刷能固定使用!

如果大了,也可以把正面和反面单独开30*40cm规格!这样开成2张,也可以,总费用:100元!

如果有不清楚,可以加我,详细咨询并协助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深圳嘉立创钢网业务,你的情况,文件双面开到一张钢网上面,37*47规格可以开下,总费用:60元 。 ...

为嘛我选择做钢网都那么贵
150起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深圳嘉立创钢网业务,你的情况,文件双面开到一张钢网上面,37*47规格可以开下,总费用:60元 。 ...

要是做成钢片,两个是不是帮着隔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为嘛我选择做钢网都那么贵
150起步

钢网价格是按规格大小来定的!你的应该是大一点的规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钢网价格是按规格大小来定的!你的应该是大一点的规格!

打样是50块那么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样是50块那么大的

attach://230608.jpg

关于钢网选做多大合适?

系统上暂时提供有10种尺寸的钢网供选择,若是板子的2面都需贴片,一般两面是做在同一张钢网上的,即长*(宽+宽)CM在所选尺寸的有效面积内,我们就能生产;但是您需要什么尺寸的钢网才上得了机,这个请与您贴片加工厂确认好。

这个不能盲目地选择,得考虑加工设备所需的尺寸以及刮刀的大小等各方面情况。

所以选什么尺寸的钢网,板厂是没办法帮您做决定的哦

详情请跟您系统内左上角的钢网客服直接咨询,谢谢!
新朋友PCB打样可加我Q咨询。PCB老朋友有疑问请直接联系您系统内左上角的客服人员。

网友:
引用 网友C:
attach://230608.jpg

关于钢网选做多大合适?

OK
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