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来谈论一下定时器中断跑飞的解决办法

楼主(2014-10-22):
            用的是ATMEGA128的芯片,利用普通IO口+定时器来解码315MHZ的遥控器,解码这个倒是没有任何问题,解码的距离与准确率都能达到不错的效果!东西放在家里长时间的通电测试没有问题,连续开机5天还是能正确的解码遥控器数据。因为是个工业产品,这几天我把板子装到现场使用,连续工作几十分钟发现不能解码遥控器的数据了,后面检测发现定时器中断跑飞了,但是主循环还是正常在工作!
          因为需要识别的脉冲宽度是US级的,所以定时器我设定120US中断一次!大家在项目是否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进入中断太频繁中断容易跑飞,不知道怎么解决!
         我的想法是在在主循环里面检测到定时器跑飞,再次初始化定时器!不知道能不能让定时器正常工作!

网友A:
你确定不能进入定时器中断了??   估计还是你环境干扰的原因 ,没有干扰估计又正常了

网友:
中断跑飞不是一直中断中?又怎能运行到主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不能进入定时器中断了??   估计还是你环境干扰的原因 ,没有干扰估计又正常了 ...

断电能恢复正常!确实是定时器中断死了

网友:
会不会某个条件把定时器设置改掉了?没遇到过主程序活着,定时器死了的情况

网友:
感觉不是跑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是中断跑飞,而是你在别的地方把中断关了。

没有再进入中断。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明天去工地做实验!让现象再次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