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PLC的编程思想的问题?

楼主(2014-10-22):
用单片机做一款产品 ,主要功能是采集一些数据(模拟口、通讯接口)按照一定的格式上传服务器,同时根据采集数据有一些开关量的设置。根据用户的协议和要求不同,因为客户很多,要求也是五花八门,重复开发量很大,还不容易做稳定。现在想做成一个通用的产品,协议和控制功能采用配置文件的形式,大家给提供点思路。谢谢,如果有什么说的不清除的地方欢迎交流,谢谢!

楼主:
我感觉PLC是这个思想,由于我不会PLC,还不是很确定,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LG的PLC K120S,支持自己的协议,modbus,自由协议。自由协议可以组态报文帧,针对不同的通讯规约填填表就可以实现。采集的数据可以参考PLC,模拟量,开关量放在约定好的固定地址,组态通讯规约的时候根据需要指定数据地址即可。

网友:
开貌似发软件难做,稳定性也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