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干电池供电的疑问

楼主(2014-10-22):
目前在做一款消费电子产品,看MCU厂家的参考设计文档里的图片是采用4节7号干电池供电,有些疑问请教:

MCU和周边器件都可以工作在2.5V ~ 3.3V,液晶模块工作电压未定(确切地说是还不熟悉,不知道哪个电压合适。目前咨询过一些厂家,都表示要定制,3.3V或者5.0V都可以做。)。如果采用4节7号干电池供电的话,考虑到整体成本、电源转换效率,用什么电源方案最合适呢?

1. 如果2节一组串联(得到~3.0V),然后两组并联。干电池可以随便并联使用吗?并联的话,两组电池的电量会平均消耗吗?一组串联的两节电池电量会平均消耗吗?四节电池的电压会同步下降吗?整个串并的电池组电压从3.0V下降到2.5V的时候,电池电量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吧?~3.0V转2.5V,用LDO还是DC-DC呢(考虑转换效率和成本)?液晶模块供电可能需要升压。。。。

2. 如果4节串联(得到~6.0V)。~6.0V到2.5V,只能用DC-DC了吧?

3. 4节干电池,2节五号电池,2节CR2032纽扣电池,哪个组合的电容量最大?

都是小白问题,还望大虾们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可不可以用锂电,手机电池随便买个就行

网友B:
不谈负载光说电池就是耍流氓。

负载电流,各个负载所需的电压,产品对电池更换要求,什么都没有。

干电池一般不并联使用
干电池小电流放电的容量远大于同体积的充电电池
干电池放电平台不平,到后段下降的厉害,负载电流越大下降越厉害,原因,内阻大。
小电流的,用LDO,别整DCDC,整不好DCDC的静态电流都比你工作电流大。

网友:
推荐:2节电池,2.5~3.2V,一般单片机都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用锂电,手机电池随便买个就行

是家庭用的小产品,如果用手机电锂电池的话,一日常购买不算很方便吧?另外如果使用了充电电池,得做充电功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谈负载光说电池就是耍流氓。

负载电流,各个负载所需的电压,产品对电池更换要求,什么都没有。

有大神回复很高兴哈!

对指出的问题说明一下:
1. 负载电流:最大工作电流不超过150mA(电池的供电电流)。使用时短时开机,平时关机的。关机后只有电源IC(有电池电压输入的)消耗一些漏电流
2. 各个负载所需电压:
(1)2.5V (MCU及周边器件),最大工作电流小于100mA;
(2)3.3V/5.0V(液晶模块)最大工作电流应该小于20mA。
3. 产品对电池的更换要求:家用体重秤,偶尔使用,希望4节7号电池能撑一年

如果电池不能并联的话,常见的4节7号碱性电池就有6V电压了(一般是6V多一点点),6V降到2.5V用LDO合适吗?还请指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大神回复很高兴哈!

对指出的问题说明一下:

体重秤的MCU和周边不会需要100mA电流吧,撑死弄个LED做背光也要不了吧

液晶采用段码式的,选自带段码驱动的MCU,比如MSP430,电流不到1mA。

这么小电流,直接LDO上就可以了,反正平时待机电流更小。DCDC的静态电流怎么做都小不过LDO吧。

网友:
LDO 又增加了功耗

网友:
9v的电池,加LDO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体重秤的MCU和周边不会需要100mA电流吧,撑死弄个LED做背光也要不了吧

液晶采用段码式的,选自带段码驱 ...

看来你对应用很熟,厉害

MCU及周边电流我都是往大了估,完了还再留了一些余量,主要是想万一大神给推荐个LDO型号,电流能力别太临界。

MSP430好东西,但贵!刚开始是考虑的430,现在已经放弃了。加上对液晶驱动不熟,打算直接用带驱动芯片(比如HT1621)的模块。

总的电流是很小,尤其是待机的时候。

从6V变2.5V的话,LDO和DC-DC到底哪个好,功耗/价格方面,电路还有模拟部分是不是LDO的电源噪声小一些?LDO、DC-DC欧美的也贵,目前考虑台系Richtek,国产的有哪些厂家做得好点的呢?还请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顺便请问体重秤站上去自动开机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现在用按钮开关机,想换成自动的

网友:
DC/DC如果一直开机的话,耗电流肯定大于LDO的,而且你是大部分时间不工作,静态电流uA级别,还是LDO了。

网友:
电池供电的情况下,LCD显示的供电范围也是要一并考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你对应用很熟,厉害

MCU及周边电流我都是往大了估,完了还再留了一些余量,主要是想万一大神给推荐 ...

不给你推荐了,你会说我土豪的,我基本都用Ti的芯片。

挑LDO,主要看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流。
如果是低功耗应用,需要看静态电流,Iq越小越好。
如果涉及到模拟测量,就要看噪声抑制比,越大越好,不过这个抑制比和上面的Iq矛盾,Iq小的噪声抑制比都不好。

轻易不要用DCDC,特别是小电流应用,DCDC效率不会比LDO高很多,但是带来的成本,面积,体积,纹波很多都是致命的因素。

网友:
TI不算土豪,性价比上上之选,TI选型表我都随身携带有备无患

电源管理Maxium和LT才是土豪

网友:
使用两节电池。必须用DCDC升压。液晶模块电压一般是3V。 MCU内置液晶驱动 500ms自动唤醒工作一下,然后睡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给你推荐了,你会说我土豪的,我基本都用Ti的芯片。

挑LDO,主要看输入电压范围和输出电流。

他是消费电子。 一个准测越便宜越好!!

网友C:
我也是用电池的项目,用的430,LDO用的BL8503。  供电肯定用LDO了,静态电流4ua。整机待机电流20ua以下

网友C:
不过LZ对成本应该很严格吧。     我的是随我怎么用

楼主:
一并谢过楼上各位耐心回复。目前方向是四节7号碱性电池串联,用LDO得到主电压2.5V,液晶显示/背光的电压需跟液晶模块厂家协商之后确定。

感情TI的都不算土豪,不知道各位都是做的什么高附加值的产品哦。。。。
普通应用的电源芯片台系的Richtek还是可以的嘛,比TI/LT/MPS便宜不少。很多公司都在大量用,搞得某些老美芯片公司的参考设计都要考虑是不是提供Richtek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用电池的项目,用的430,LDO用的BL8503。  供电肯定用LDO了,静态电流4ua。整机待机电流20ua以下 ...

你是几节电池供电呢?一次性干电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LZ对成本应该很严格吧。     我的是随我怎么用

是的。。。。LDO/DC-DC我都想从台系换到国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