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RT_THREAD使用DFS_ELMFAT,dfs_mount() feiled。

楼主(2014-10-22):
rt_thread1.2.0版本 ,bsp里面的lpc1768的例程。
SSP0作SPI驱动SD卡。
引脚改为,/* P0.16 SSEL (used as GPIO) */,/* P0.15 SCK0 */,/* P0.17 MISO0, P0.18 MOSI0 */。
SD卡初始化成功,然后File System init failed!
调试发现,问题出在这里:
/* mount sd card fat partition 1 as root directory */
    if (dfs_mount("sd0", "/", "elm", 0, 0) == 0)
            rt_kprintf("File System initialized!\n");
    else
            rt_kprintf("File System init failed!\n");
跟踪到dfs_mount("sd0", "/", "elm", 0, 0) 里面,发现是这里返回了:
    /* call mount of this filesystem */
    if ((*ops)->mount(fs, rwflag, data) < 0)
    {
        /* close device */
        if (dev_id != RT_NULL)
            rt_device_close(fs->dev_id);

        /* mount failed */
        dfs_lock();
        /* clear filesystem table entry */
        rt_memset(fs, 0, sizeof(struct dfs_filesystem));
                                rt_kprintf("call mount of this filesystem.\n");
        goto err1;
    }
为什么呢??问题出在哪里了??

楼主:
应该是底层的读写rt_device_read(device, sector, buff, count)有问题。
到底问题出在哪呢??
直接用fatfs是没问题的,但一加上rt-thread的device就有问题。

楼主:
/* Miscellaneous Functions */
DRESULT disk_ioctl(BYTE drv, BYTE ctrl, void *buff)
{
    rt_device_t device = disk[drv];

    if (device == RT_NULL)
        return RES_ERROR;
到了这里就报错,跳出。

楼主:
stat = disk_initialize(fs->drv);        /* Initialize low level disk I/O layer */

这里有问题了吧??

下面有
/* Initialize a Drive */
DSTATUS disk_initialize(BYTE drv)
{
    return 0;
}

等于什么都没做吧??

楼主:
static
FRESULT chk_mounted (        /* FR_OK(0): successful, !=0: any error occurred */
        const TCHAR **path,        /* Pointer to pointer to the path name (drive number) */
        FATFS **rfs,                /* Pointer to pointer to the found file system object */
        BYTE chk_wp                        /* !=0: Check media write protection for write access */
)
……………………
/* Following code initializes the file system object */
        if (LD_WORD(fs->win+BPB_BytsPerSec) != SS(fs))          return FR_NO_FILESYSTEM;

这里跳出错误,

网友:
使用的新MSD驱动吧,要使用新的SPI驱动。

楼主:
唉,能力所限,找不出问题在哪了,下载了个rt-thread 1.0.0版本的。初始化成功。
所以,1.2.0和1.2.2版本的elm文件系统,在LPC1768上移植是肯定有问题的。
希望有能力的人留意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