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信芯片的封装在哪里下载(DS2786)

楼主(2014-10-22):
美信芯片DS2786的数据手册里没有封装信息,
一般美信芯片的封装怎么下载??

网友A:
一般自己做封装,很少有直接下在可用的封装库

网友:
altium 封装库有美信的

网友:
该器件网页会有封装信息文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自己做封装,很少有直接下在可用的封装库

就是数据手册没有封装的尺寸,是要自己画的

网友:
问的时间自己都做好了

网友:
美信的手册上在封装名称上有连接,可以直接下载封装信息。

网友:
datasheet 上不是用封装的尺寸吗?自己画一下就行了吧

网友:
http://pdfserv.maximintegrated.com/package_dwgs/21-0137.PDF

网友:
话说封装都不会找,怎么能做好设计呢?

网友:
手册里有封装名称,然后去maxim官网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