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运放失调电压~震荡??高手指点一下

楼主(2014-10-22):
小弟用一个运放LM358做减法器~V+输入19.75V,V-输入19.4V,因为是减法器,所以木有放大,输出应该是19.75-19.4=0.35V的啊,可是现在输出电压居然达到0.85V,失调电压0.5V??LM358失调电压最大9mv啊~凌乱了 = =,有人说是震荡了,我在反馈那里并了个几十nF的电容也一样,需要大神们指点指点撒,感谢了撒。

楼主:
自顶一下~~第一次搞运放~~不太懂,还望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啊,1、单电源供电,运放是不能输出0V的;2、19V输入共模电压太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贴出来啊,1、单电源供电,运放是不能输出0V的;2、19V输入共模电压太大了吧 ...

终于感到有点存在感了 ,小林,电路图已贴出减法器采样的就是R7两端的电压,现在A点输出是0.85V,比0.35多出了0.5V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终于感到有点存在感了 ,小林,电路图已贴出减法器采样的就是R7两端的电压,现在A点输出是0.85V, ...

呵呵,你这个电路对那4个10K电阻精度要求非常高,想办法改低端采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你这个电路对那4个10K电阻精度要求非常高,想办法改低端采样吧。

hanbreen,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是震荡了还是??

网友B:
引用 楼主:
hanbreen,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啊,是震荡了还是??

电阻误差造成同相反相端产生了电压,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高端电流采样,lm358做不到。还可以进行高端电流采样的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阻误差造成同相反相端产生了电压,你测一下就知道了。

测了一下发现同相端是9.96V,反相端是10.13V,反相端居然比同相端高了啊,那是9.96-10.13=-0.17,但由于我这个是单电源的,达不到负电压,所以输出不会是负电压。但为何会变成0.85V,这点不明白啊,还望解释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端电流采样,lm358做不到。还可以进行高端电流采样的运放。

不是吧啊,358做不到啊 ~~上次有个人发帖子高端电流的,也是用358做成功了,我才用的撒

网友D:
减法电路也有放大 , 误差放大

做电流采样  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呢???

看我的这个电路啊!!!

网友E:
超过共模电压范围了,(v+ + v-)/2 ,又是单电源,所以运放输出出现不可预知的逆转

网友:
>>超过共模电压范围了

输入电压是经过两个10K电阻分压的,所以我认为没有超过LM358的共模电压范围

网友F:
LM358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VCC-2V=18V。明显超出范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超过共模电压范围了,(v+ + v-)/2 ,又是单电源,所以运放输出出现不可预知的逆转 ...

我感觉主要是这个原因

网友:
可以考虑在20v输入后面串口4~5个二极管(lm2575输入电压低几V),lm358继续20v供电试一试。

网友:
楼主很多高手都说了,输入共模电压超出芯片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了一下发现同相端是9.96V,反相端是10.13V,反相端居然比同相端高了啊,那是9.96-10.13=-0.17,但由于 ...

改成11L那样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减法电路也有放大 , 误差放大

做电流采样  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呢???

兄弟,这个看不太懂啊,而且我电源只有20V的撒

楼主:
引用 网友F:
LM358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是:0~VCC-2V=18V。明显超出范围了。

那是不是V+ 和 V- 的电压不能超过18V啊?

网友:
反相端10V左右的电压,相当于358输出有了一个10k的上拉电阻,这个10V电压使输出到不了0。

网友G:
估计将4个10k电阻改为100k可能有些改善

网友H:
共模电压才10V左右,没有超出范围,不是这个原因

主要查电阻匹配这块,电阻不匹配,电路的共模抑制比会变得很低
把一个电阻换成是9.1K串2K电位器,调节电位器,应该能把输出调零

网友:
引用 网友H:
共模电压才10V左右,没有超出范围,不是这个原因

主要查电阻匹配这块,电阻不匹配,电路的共模抑制比会变 ...

电阻不匹配没有这么大的误差

网友H:
或者使用如下电路

运放必须使用TL072这种共模输入范围能够达到正电源轨的,两个蓝色发光二级管保证运放输出电压在正常范围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估计将4个10k电阻改为100k可能有些改善

你说的很有道理,输出电压靠近电源轨,负载越大,输出电压离电源柜越远
可以换成100K电阻试一试
另外可以增加一个VREF电压,看输出电压与VREF电压的差值

网友I:
排除Vicm或者某一个输入电压,超出电源轨,是有办法的
可行的话,加大358的供电,比方到25V或30V,看下输出是否符合要求

震荡一般是输出带了大的容性负载,layout或者其它因素导致正反馈,示波器测下来会有大幅度的正弦波的

你图上A点  B点,标在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将4个10k电阻改为100k可能有些改善

dianyuan,换成100K确实有改善了,输出电压降到0.53V了,反相端是10.08V,同相端是9.91V,还是有差不多0.2V不到的误差。(顺便问下,为什么增加到100K效果就改善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很有道理,输出电压靠近电源轨,负载越大,输出电压离电源柜越远
可以换成100K电阻试一试
另外可 ...

换成100K确实有改善了,输出0.53V左右了~不过还存在大概0.2V不到的误差呢。(想问问换成100K为什么就能改善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排除Vicm或者某一个输入电压,超出电源轨,是有办法的
可行的话,加大358的供电,比方到25V或30V,看下输出 ...

没有B点啊~~A点在减法器的输出端那里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或者使用如下电路

运放必须使用TL072这种共模输入范围能够达到正电源轨的,两个蓝色发光二级管保证运放输 ...

那个PNP三极管换成 PMOS应该会更好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dianyuan,换成100K确实有改善了,输出电压降到0.53V了,反相端是10.08V,同相端是9.91V,还是有差不多0. ...

这样理解,358输出电路已经对地导通了,但这个不能完全导通,会有一定的导通电阻(比如100欧姆),
这个导通电阻和10K上拉电阻分压决定最终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理解,358输出电路已经对地导通了,但这个不能完全导通,会有一定的导通电阻(比如100欧姆),
这个 ...

原来如此,感谢啊!现在还有0.2V的误差,还有其他解决方法吗?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也不是没有得挽救

把LM358的输出调整到不靠近供电电源20V,也不要靠近GND

靠近电源20V,和靠近GND,特别容易出现失调

R2=10K  R10=10K  分压得到10V给  LM358的同相输入端偏置

建议更改如下
改变R2   R10的阻值,是 LM358的同相输入端大约在15V

然后R11=4K  R8=1K  放大4倍

最后运放的输出大约在1V左右

另外的一个运放的参考电压也是在1V,放大倍数大约在5-10倍即可

网友:
楼主你把LM358的输出电压调整在0V  本来失调电压不大也会变得大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终于感到有点存在感了 ,小林,电路图已贴出减法器采样的就是R7两端的电压,现在A点输出是0.85V, ...

这么多大哥的解答,相信很清楚了吧,你这是单电源供电,R10最好不要接到地,而是给一个VCC/2的参考电压,把电压参考提高一点,当然输出也就以VCC/2为参考上下浮动了,至于那几个电阻,只要不是太大或者太小
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大哥的解答,相信很清楚了吧,你这是单电源供电,R10最好不要接到地,而是给一个VCC/2的参考电压, ...

你这样说还不就是自相矛盾

R10不接地,怎么能够获得1/2 VC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电路也不是没有得挽救

把LM358的输出调整到不靠近供电电源20V,也不要靠近GND

兄弟~1V肯定不行啊~~1V到后级最多放大5倍。这个就调不了了,这个电路主要是做成电子负载定电流模式的。5倍不好调,打算把前提的失调做好了,后级放大倍数得100,这样才好调节电流。

网友D:
你这样说
只能说明你还不够灵活,还没有弄懂得运放

麻烦你解释一下你的这句话

到后级最多放大5倍。这个就调不了了,这个电路主要是做成电子负载定电流模式的。5倍不好调,打算把前提的失调做好了,后级放大倍数得100,这样才好调节电流。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 , 如果前面的运放输出1V , 后面的运放放大100倍

1V×100倍=100V  100V的电压太高 ,  你是不是嫌弃100V的电压太高

如果是 , 那么就真的证明你 ,  你还不够灵活,还没有弄懂得运放

================================

到后级最多放大5倍。   为什么到后级最多放大5倍 ??

是不是后级的运放的电压是5V , 如果输入是1V , 是不是5V÷1V=5倍 , 如果你这样理解 就大错特错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样说
只能说明你还不够灵活,还没有弄懂得运放

兄弟,因为我这个LM2576的反馈大于5V他就会保护,会自动关断,所以哦后级放大输出的电压不能高于5V,你刚才说输入是1V,那只能放大5倍啊~~因为大于5V,2576就关断了。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因为我这个LM2576的反馈大于5V他就会保护,会自动关断,所以哦后级放大输出的电压不能高于5V,你刚 ...

我已经猜测到你在这个问题 掉进这个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因为我这个LM2576的反馈大于5V他就会保护,会自动关断,所以哦后级放大输出的电压不能高于5V,你刚 ...

如果第一个运放输出1V

第2个运放依然是使用同相放大,
但是,不是以GND为参考地

而是把参考电压偏置到1V
就抵消了这个1V 的直流分量

明白了么 ???

把参考电压偏置到1V

网友:
如果你不相信我 , 偏要在前级运放的失调电压方面折磨

方法也不是没有
把电阻阻值更改为如下面参数
失调电压绝对少

R8=10K   R2=10K
R10=1K   R11=1K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个PNP三极管换成 PMOS应该会更好吧

是利用PMOS更大的栅极阀值电压,还是MOS管的电压控制特性?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是利用PMOS更大的栅极阀值电压,还是MOS管的电压控制特性?

几乎很低的栅极电流 减小误差嘛,不然你用三极管,B基分走些电流

楼主:
兄弟,明白你这个图的意思。OUT输出1V与下面那个参考电压的1V抵消掉嘛,那抵消后就是0了,那怎么放大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明白你这个图的意思。OUT输出1V与下面那个参考电压的1V抵消掉嘛,那抵消后就是0了,那怎么放大啊。 ...

弱爆啊!!!   你还问我怎么放大 ??

你第2个运放原来怎么放大 现在也是怎么放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爆啊!!!   你还问我怎么放大 ??

你第2个运放原来怎么放大 现在也是怎么放大啊!! ...

第一级出来的1V不是被抵消掉了吗?1V-1V=0啊~~那没有电压放大啊??不是嘛??原谅我不是很懂,请解释一下,感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弱爆啊!!!   你还问我怎么放大 ??

你第2个运放原来怎么放大 现在也是怎么放大啊!! ...

我原来第一级出来0.5V到第二级就可以放大嘛,你那个不是抵消掉了吗?那不就没得放大了嘛,我是这个意思兄弟,可能我哪里弄错了,麻烦解释下哈。感谢撒

网友:
第一级出来的1V
会变到1.01V啊!!!!
1.01V - 1V = 0.01V
放大100倍就是1V啊

网友:
电流变大的时候
第一个运放输出就不再是1V拉

楼主:
兄弟,这么说我懂了,现在我这个电流是最大的时候V2-V1=0.35V的。你放大四倍后就是0.35*4=1.4V.1.4-1=0.4V,最多也只能放大12.5倍嘛。这样只有把采样电阻改小,例如0.01欧姆。这时候V2-V1=0.035V.  0.035*4 =0.14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乎很低的栅极电流 减小误差嘛,不然你用三极管,B基分走些电流

是的,基极的电流对输出结果或造成一点误差,换用PMOS会降低这个误差

网友D:
你放大四倍后就是0.35*4=1.4V.1.4-1=0.4V,最

如果是1.4V

难道你就真的不会也跟着把参考电压改为1.4V

我说1V , 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而已

也没有叫你一定跟我固定死是1V啊 !!!

网友:
真的吐血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兄弟,这么说我懂了,现在我这个电流是最大的时候V2-V1=0.35V的。你放大四倍后就是0.35*4=1.4V.1.4-1=0.4 ...

你还是没明白,上面你都测试了,100K电阻会有改善,但是还是有误差,让你测试增加一个Vref电压你也没加。
所有的轨至轨运放,都存在这样子的问题,输出电流越大,输出越不能靠近电源轨,除非你用双电源,不然这问题没法解决。
差分电路的公式 Vo=(Vp-Vn)*G+Vref  你现在还没有弄明白这个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放大四倍后就是0.35*4=1.4V.1.4-1=0.4V,最

如果是1.4V

兄弟,是这样子的。0.35V的时候已经是最大电流的时候了,如果你减去1.4就真的是0了,因为电流最大了不会再上去了,电压也就上不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是这样子的。0.35V的时候已经是最大电流的时候了,如果你减去1.4就真的是0了,因为电流最大了不会 ...

那么就减去1.2V

网友D:
1.2V不可以 就用1.25V

1.25V不可以 就用1.3V

1.3V不可以 就用1.1V

可调电阻本来这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V不可以 就用1.25V

1.25V不可以 就用1.3V

兄弟,刚刚整理了一下思路,是这样子的。放大倍数为1的时候,电流是最大,取样出来的电压是0.35V,然后0.35*4=1.4V,就假如基准电压取1.3V,1.4-1.3=0.1.可以放大50倍。当它是够用了。然后我要调节电流,就是要把放大倍数从1慢慢增加上去(这里注意一下,我这个电路放大倍数越大,电流越小)。当我把电流调节到2A的时候,取样电阻那里取样2A。电压就是2*0.1=0.2V.0.2*4=0.8  0.8-1.3=-0.5v。这时候就出问题了啊,可能你会说把基准改成0.7V。但当我把电流调节到1A的时候,1*0.1=0.1v。0.1*4=0.4.0.4-0.7=-0.3.这时问题还是有啊。不管你怎么改基准电压,电流变了问题就来了啊。现在是这个问题的兄弟。不知道有没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还是没明白,上面你都测试了,100K电阻会有改善,但是还是有误差,让你测试增加一个Vref电压你也没加。 ...

兄弟,是我水平有限啊。不能按照你们的意思然后自己去做这个电路加这个基准电压啊。还有差分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是(V2-V1)*(Rf/R1)吗?

网友D:
调整范围太大 要换档

当3.5A × 0.1欧姆=0.35V的时候,使用4倍的放大倍数

当1A × 0.1欧姆=0.1V的时候,使用8倍的放大倍数

网友:
还有个问题   按照原来的图纸

第1级就放大1倍   第2级就放大100倍

1只是蚂蚁  另外1只大象   严重失去衡

网友J:
先把输入短路测一下输出看看。

网友K:
这电路输入电压没有超出LM358范围,但LM358单电源时,输出最低电压有限制的,
例如输出端是输出电流的话,它可以输出低至0.2V都可以,但输出端是被倒灌时,输出端电压不会小于0.6V的。

你尝试在运放输出A对地接一个1K的电阻以便强制运放输出电流吧。

网友L:
需要一个负电源,或者改成低边电流采样。

网友M:
你看下数据手册,lm358的共模电压范围最大到VCC-1.5V,用在这里是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整范围太大 要换档

当3.5A × 0.1欧姆=0.35V的时候,使用4倍的放大倍数

可是你已经设置了固定4倍的放大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把输入短路测一下输出看看。

没弄过啊,请问下具体的做法是??

楼主:
引用 网友L:
需要一个负电源,或者改成低边电流采样。

低边电流采样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电路输入电压没有超出LM358范围,但LM358单电源时,输出最低电压有限制的,
例如输出端是输出电流的话, ...

我这个电路不是灌入啊~是输出去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没弄过啊,请问下具体的做法是??

让R7流过电流为0,或者短接R7再测量输出,很快就能定位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让R7流过电流为0,或者短接R7再测量输出,很快就能定位原因了。

通电的情况下短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电的情况下短路吗?

让输入端差值为0就行,再测量输出误差有多少

网友N:
好吧,将LM358配置成减法器器,LZ出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23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N:
好吧,将LM358配置成减法器器,LZ出现了和我一样的问题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232-1-1.html ...

看了一下你的了~不过你那电路已更改是有放大82K/47倍的吧?减法器增益是1,四个电阻应该都一样的吧??  最后想问下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路不是灌入啊~是输出去的

你比较R11两端电压高低,就可以判断你顶楼电路运放1脚端是被电流倒灌进去的,还是1脚输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比较R11两端电压高低,就可以判断你顶楼电路运放1脚端是被电流倒灌进去的,还是1脚输出电流? ...

R11 V-那边的电压是10V, R11输出那端是0.55V,这样是输出还是倒灌??

网友K:
基本知识呀。
R11电流方向是左到右,流入A点,运放5脚输入端电流可以忽略,那么电流肯定是A点流进1脚,即运放1脚被倒灌电流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基本知识呀。
R11电流方向是左到右,流入A点,运放5脚输入端电流可以忽略,那么电流肯定是A点流进1脚,即 ...

这么说,输出电压就不会低于0.6V啦~那怎么破

网友K:
1脚对地接个1K电阻,

网友H:
引用 网友M:
你看下数据手册,lm358的共模电压范围最大到VCC-1.5V,用在这里是不行的

还在纠缠共模输入范围的,自己找个差动放大器的芯片资料看看
搭个增益为-1的反相放大电路,使用LM324运放用单电源供电,电路能不能工作?超没超出共模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K:
1脚对地接个1K电阻,

好很多了~~我那四个10K的电阻已经是100K的电阻了~~然后我就1脚对地1K,发现电压降到0.45V,然后我改成10K的,电压现在是0.4V了。(感谢啊,请问一下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还在纠缠共模输入范围的,自己找个差动放大器的芯片资料看看
搭个增益为-1的反相放大电路,使用LM324运放 ...

我现在这个电路因为有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了~~所以就没有超过共模电压,是这样理解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这电路输入电压没有超出LM358范围,但LM358单电源时,输出最低电压有限制的,
例如输出端是输出电流的话, ...

学习了,以前都没注意到这点,特地看了下LM358的资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以前都没注意到这点,特地看了下LM358的资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对地接个电阻接改善好多了啊,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这个电路因为有两个100K的电阻分压了~~所以就没有超过共模电压,是这样理解的吗? ...

共模电压只是针对于运放的两个输入端而言,与电路的输入电压无关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对地接个电阻接改善好多了啊,可以解释一下吗?

358本来是灌电流,灌入0.1mA左右电流,就会存在你这种问题
接个1K电阻,强制运放输出一个拉电流,比如运放输出0.2V,1K电阻就是0.2mA,刚才说的100K电阻从反向输入端灌进来0.1mA,那么根据那个电流定律,运放需要输出0.1mA,这样子就把灌电流强制改为拉电流了。

要从跟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得双电源,或者增加一个Vref电压
你应该看下LM358和差动放大器的芯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8本来是灌电流,灌入0.1mA左右电流,就会存在你这种问题
接个1K电阻,强制运放输出一个拉电流,比如运 ...

增加一个Vref电压具体是怎么弄的啊。第一次弄运放,发现基础太差了,还望请教下。  你的资料全都是英文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增加一个Vref电压具体是怎么弄的啊。第一次弄运放,发现基础太差了,还望请教下。  你的资料全都是英文的 ...

看不懂英文资料,最好别做电子,生不如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以前都没注意到这点,特地看了下LM358的资料,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这个图的意思是输出电压越高,灌电流就越大是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图的意思是输出电压越高,灌电流就越大是吗?

灌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距离电源轨的距离越远

楼主:
引用 网友H:
灌电流越大,输出电压距离电源轨的距离越远

远了失调电压就越大吗?所以要下拉一个电阻把灌电流转化成拉电流吗?? 上拉是灌电流,下拉是拉电流,对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终于感到有点存在感了 ,小林,电路图已贴出减法器采样的就是R7两端的电压,现在A点输出是0.85V, ...

在A点对地加一个510欧的电阻,LM358是非轨对轨的运放,输电源附近有一段非线性区,上图中他要把输出对地拉到0.35V,但是直到输出饱和也只能拉到0.85V.  解决的办法有,10K电阻换成100K, 输出对地接510-1K的电阻,或加负电源

网友:
加偏置也可以,总之用非轨对轨的运放,输入输出都不要接近电源两端,并保持有一定的距离

网友P:
引用 网友D:
减法电路也有放大 , 误差放大

做电流采样  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呢???

这个电路做电流采样,原理是?采样范围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O:
在A点对地加一个510欧的电阻,LM358是非轨对轨的运放,输电源附近有一段非线性区,上图中他要把输出对地 ...

现在虽然拉到了0.4V~但是后级放大不起来了,不管你后级放大多少倍,最多只能输出3.8V~唉~问题一个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电路做电流采样,原理是?采样范围是多少?

电流范围0~3A,但是现在达不到要求,只能采样到2.2A~3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远了失调电压就越大吗?所以要下拉一个电阻把灌电流转化成拉电流吗?? 上拉是灌电流,下拉是拉电流,对 ...

不是失调,与失调无关
是运放在这个条件下无法输出这么多,你偏要他输出这么多,他只能尽可能的往你理想的输出那里靠

网友:
还是用25楼high-side电流测量电路吧,
选择计算好接在三极管发射极和集电极两个电阻比例,可以直接推LM2576,省一只运放,并且精度也高很多。

不过你这电路测开关电源输入端电流,和输出电流对不上呀,并且还要滤波才行。

网友M:
引用 网友H:
还在纠缠共模输入范围的,自己找个差动放大器的芯片资料看看
搭个增益为-1的反相放大电路,使用LM324运放 ...

能工作,反向放大的时候共模电压是0吧。
楼主的电路共模电压是vcc了已经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你的了~不过你那电路已更改是有放大82K/47倍的吧?减法器增益是1,四个电阻应该都一样的吧??   ...

对的,
问题没有解决,可以坑定得说不是共模电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M:
能工作,反向放大的时候共模电压是0吧。
楼主的电路共模电压是vcc了已经 ...

你NB

楼主:
兄弟~~刚刚用了你这电路发现不行,我把V-的参考电压设置到1.1V,V+的电压是1.2,照你这样的分析来说,在没有放大的情况下,输出应该是1.2-1.1=0.1V。可是实物上输出依然是1.2V,而且参考电压也被拉到1.2V了。现在V+是1.2V,参考电压是1.2V,输出也是1.2V。这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M:
仔细看了下,确实不是共模的问题。

电阻精度、输出端电流的影响都很正确!菜鸟表示很膜拜

三极管tl072的方案看起来不错,学习了!
就是没太看明白,能不能讲下原理?

网友Q:
共模电压太高,太接近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仔细看了下,确实不是共模的问题。

电阻精度、输出端电流的影响都很正确!菜鸟表示很膜拜

R10和检流电阻上面的压降一样,那么流过二者的电流与阻值成反比
流过R17和流过R10的电流一致(三极管基极的电流造成的误差很小,换成PMOS误差更小),那么输出电压与被检测电流的关系就出来了

运放一定要输入共模电压能够达到正电源轨的
由于TL072不是轨至轨输出,无法直接控制PNP三极管,两个发光二极管起到一个电压抬升的作用,轨至轨输出的运放可以不要LED

网友:
引用 网友Q:
共模电压太高,太接近电源了!

又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刚刚用了你这电路发现不行,我把V-的参考电压设置到1.1V,V+的电压是1.2,照你这样的分析来说,在 ...

电路图呢??

网友Q:
错远了么,在多少楼有讨论?

网友H:
引用 网友Q:
错远了么,在多少楼有讨论?

总共才100楼,全部看完需要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H:
总共才100楼,全部看完需要很久?

哈哈,不好意思的!是我没看LZ的原理图,只看了LZ说V+ 19.75V,V- 19.4V等,确实共模才10V左右,你在23楼分析得是,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法电路也有放大 , 误差放大

做电流采样  何必弄得那么复杂呢???

你的电路很精简,但有时在要求电流高端采样时是要用这样的电路的。

楼主:
这个实物测试有问题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实物测试有问题的

看我发给你的AD8276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看我发给你的AD8276的资料

看了两次,不知道有啥关系 = =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了两次,不知道有啥关系 = =

参考电压这样子处理,有问题    实际的放大倍数不是你那么算的了
你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吧  Tina-TI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参考电压这样子处理,有问题    实际的放大倍数不是你那么算的了
你先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吧  Tina-TI ...

兄弟~你QQ多少~~可以加来交流交流吗?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稍微把电路改了一下,前级接成差分放大3倍,误差就很小了。所以建议大家运放接成减法器1:1输出的时候,要注意电阻的精度。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2019-07-18):
mark,学习学习。目前也遇到了同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