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做电力工程的,想买一台8轴飞行器作飞线用,求推荐!

楼主(2014-10-22):
如题,看坛子里面很多大神搞四轴,也有搞8轴的。想问问如果自己DIY一台与直接买一台哪种比较经济,看淘宝上8轴都是几万呢。有大神的做的8轴能满足从一个山头飞线到另外一个山头的,能否出售。报个价。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飞多粗多长的线吧!

网友:
从一个山头飞线到另外一个山头的线应该很长很重吧
多大的8轴才带的东啊

网友:
8w 估计都不好用……

网友B:
央视上有播放过的,
先弄一条细线,然后拉粗一点的线,
再啦更加粗的线,最后拉电线.
电线都有几顿重吧

网友C:
可否考虑,多台四轴联动?每隔多少米就用一台四轴吊起来

网友:
看记录片,老外都用专业的直升机搭电力线。要是能搞出拉几吨重的多轴,估计像UFO那样科幻外形的可载人的多轴飞行器就出来了。

网友:
看你有没有办法把几吨负载转化成100公斤以下,这样5w可以达成,否则。。。。你那是军用机

网友:
这跨山头的电缆太重了,估计8轴带不动。

网友:
还是直接用直升机吧

网友:
自制火箭,飞过去

网友:
四轴是可以做到的  四川这边已经开始用上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央视上有播放过的,
先弄一条细线,然后拉粗一点的线,
再啦更加粗的线,最后拉电线.

感觉这个方法好,能不能,用一个小钢炮,将一个重物上系着绳子,从这个山头发射到对面山头。然后人工,或者机器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央视上有播放过的,
先弄一条细线,然后拉粗一点的线,
再啦更加粗的线,最后拉电线.

+1
这个才是科学的方法
一级驱动不了,加一级驱动, 还是驱动不了, 那就再加一级驱动

用飞行器先拉一根风筝线上去(如果你能放风筝上去就把飞行器省了)
然后更换为尼龙线,然后...逐级放大

网友:
航模直升飞机就好,拉细线

网友:
符合太大,一般的没戏。

网友:
用轻的绳子,系在电线的一头,待飞行器吧轻的绳子送过去,再进行拉比较重的电线过去

网友:
新闻有放过的,架线的

网友:
这个等级的多轴,基本上要用TM U8或者U11之类的电机了,一个两到三千,专用碳纤维螺旋桨一千左右。

网友:
四轴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
跨山头的电线,这得有多重呀

网友:
感觉关键是载重,巡航能力,遥控距离等。想法挺好。

网友:
用热气球好一点,这样成本会低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否考虑,多台四轴联动?每隔多少米就用一台四轴吊起来

对台协作问题更大吧~

网友:
不如买个航模的直升机靠谱点

网友:
去航模论坛5imx问吧。飞控这可以,问使用这没几个的。四轴巡线、架线在模型论坛上出现过很多出。

网友:
很难,主要是远距离操作,定位问题。还要考虑高空风向啥的。玩具级别的肯定不行。

网友E:
除非工程需要,否则,时效不如人工。,何况飞机的抗风能力、稳定性,人员配置。一旦掉下来就是几万,何况是经常呢?

网友:
计算下,满足强度需求的,最细的线,(长度为你所要跨距离的1.5倍)的线的重量,然后乘以2为飞行器有效净载荷,估计就可以了

网友:
还要考虑运行时间,有些锂电的没飞几分钟就没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央视上有播放过的,
先弄一条细线,然后拉粗一点的线,
再啦更加粗的线,最后拉电线.

好牛逼的智慧啊!

网友:
能源是关键啊!

网友:
一级一级拉线放大,真是好办法

网友:
估计不能吧?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的线起码都是按吨算了。

网友:
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你飞多粗多长的线吧!

肯定不是直接飞电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除非工程需要,否则,时效不如人工。,何况飞机的抗风能力、稳定性,人员配置。一旦掉下来就是几万 ...

我哥他们都是用八轴飞线,目前都是租别人的用。

楼主:
明天给大家上个这在用的8轴图

网友:
钓鱼抛线还不错,电缆么 好像不现实

网友:
一级一级拉线放大,得拉多少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方法好,能不能,用一个小钢炮,将一个重物上系着绳子,从这个山头发射到对面山头。然后人工,或 ...

这主意不错

网友:
汽油机的大型直升机航模,或者说无人机。就是那种可以用来给农田撒药那种,另外需要培训飞手,看20w能不能拿下

楼主:
工地现场使用的8轴

网友:
一级一级来吧

网友:
多重的线楼主一点都没提啊,要求的没有,怎么给你推荐

网友:
直接拉电缆基本不可能吧

网友:
买DJI吧  国际品牌

网友:
能实用的估计的好几万吧

网友:
都是拉一次细尼龙线过去。然后用人工拉尼龙线,带一条粗一点的。此时和多轴无关。越来越粗,最后钢缆。来回辊五次差不多了。

网友:
处理好接头,轻重适当,用绕线电机拉呀

网友:
这飞得线应该不轻吧

网友:
想法不错,现实残酷。

网友:
用飞艇拉先导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