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85~135V输入,DC127V输出,这样的开关电源有可以推荐的没?

楼主(2014-10-22):
AC85~135V输入,DC127V输出,这样的开关电源有可以推荐的没?
或者哪里能定制的?烦请知道的可以告知下。在此感谢。

网友A:
功率要求多大?数量大概要多少?

网友:
有的 修电视机的电源板 115V的

网友B:
淘宝上搜 万能电视机开关电源板 25寸的那种就可以调到13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要求多大?数量大概要多少?

功率大概是6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 万能电视机开关电源板 25寸的那种就可以调到135V

十分感谢!

网友:
没通过,问问其他大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上搜 万能电视机开关电源板 25寸的那种就可以调到135V

淘宝真是应有尽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