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AVR新建的工程都不能debug了,怎么回事?

楼主(2014-10-22):
IAR AVR新建的工程都不能debug了,怎么回事?之前的项目打开都能正常的debug,新的工程选项和之前一样!选择软件模拟仿真也是 不行!

网友A:
Debug设置里肯定用了Jtag ice 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bug设置里肯定用了Jtag ice 了

那肯定啊

网友A:
选择软件模拟仿真也是 不行
-------------------------------------------------------------------------------------
那这句话从何而来了~

换个调试器,看看呢?
还有会不会COM9,超出它扫描的最大串口编号了,跟AVR Studio里设置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软件模拟仿真也是 不行
------------------------------------------------------------------------ ...

只是新建的工程不能调试,老的工程都能调试,我现在是复制老的工程改改,软件仿真是IAR自带的(也不能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