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用actel smartfusion和smartfusion2的?价格如何,好买吗?

楼主(2014-10-22):
看中了内嵌的arm核,有没有了解的说一下价格,和其它fpga的性价比,刚学fpga,谢谢

网友A:
我们公司是代理,microsemi的东西价格一般

网友:
找周立问问,上大学的时候他在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是代理,microsemi的东西价格一般

您好,能不能给我常用芯片型号的报价,工业级的,容量暂时还没确定,挑几个常用的给我吧,想做款产品

网友B:
价格出来后你就去一边流泪一边看其他的fpga了

网友:
还有软件用起来更操蛋 没有逻辑分析仪 用synlify的更操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出来后你就去一边流泪一边看其他的fpga了

看中了flash的保密性、M3核、单芯片省地,看淘宝的A3P系列的报价,好像还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能不能给我常用芯片型号的报价,工业级的,容量暂时还没确定,挑几个常用的给我吧,想做款产品 ...

你给我具体的型号吧,我不是负责这个的,你给我型号我帮你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给我具体的型号吧,我不是负责这个的,你给我型号我帮你问。

请帮我问一下A2F200,M2S005,MS2050   都需要工业级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帮我问一下A2F200,M2S005,MS2050   都需要工业级的,谢谢

能不能给个封装

楼主:
封装的话不是BGA的最好,BGA也行,主要是出货量大的型号,好买,IO需求不多,麻烦您了。的确比altera的讨厌,价格什么的都不方便

网友:
ProASIC内核和外设使用不同电压,需要两路供电。连单一电压供电都做不到的芯片就不要用了!

网友:
之前好像有听代理说过,那个8K的,带M3的核,大概是在10美金左右,多少量什么的就没细问,只是找下感觉。
担心用的人少,会不会不好买。

网友:
这个功耗确实低,跑同样的代码比ZYNQ低多了

网友C(2014-11-21):
smartfusion整体性价比不如 fpga+arm 记住不要把他当FPGA用 ,逻辑资源太少了,另一方面,调试程序略麻烦。ACTEL低规模的东西还是不错的,而且加密性好,记得去年淘宝买了好几片A3P250都是10几RMB。

楼主:
引用 网友C:
smartfusion整体性价比不如 fpga+arm 记住不要把他当FPGA用 ,逻辑资源太少了,另一方面,调试程序略麻烦。 ...

非常感谢,可能用arm配低端的fpga更好。主要是想着通信方便,直接做一个外设挂上去,速度也快,现在只能用标准的接口了,速度上可能欠缺一点

网友:
USB口的下载器贵的要死,下载速度慢的出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