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如何测量12V开关电源空载功耗?测220V电压电流?

楼主(2014-10-22):
直接测220V输入端的电压电流?开关电源功耗有这么容易测么?

我淘宝买的几个12V 2A,12V 4A, 12V 5A,测220V空载时候电流30多mA(四位半万用表,500mA,10A测电流都是这么多),要是按电压电流来算,这空载功耗就是6W多了。

要是真6W多,那应该是垃圾中的垃圾了,相同负载情况下,2A的很热,4A的微热,5A的不热

网友A:
30mA的是交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mA的是交流吗?

YES,220V端的交流电流

网友:
还有功率因数影响,空载功耗肯定不是这样算

网友:
测量开关电源的功耗
比起测量其他电器的功耗容易

因为开关电源消耗的是直流电

直流电的计算比起交流电的计算容易得多

直接把万用表串联进去测量电流就得了

再乘以电压就得了

网友:
电压 X 电流 测的是视在功率
要标准功率表才能准确测量有功功率

网友:
开关电源输入电流可不是正弦波

网友:
再测个功率因数就能算出来了

网友:
上功率計,我的3500w線性變壓器空載電流直接測量有0.1A有功功率實際不到10w,這麼少的無功對電網九牛一毛

楼主:
看来个人玩玩买个 几十块钱的 功率计最方便

网友:
嗯,交流有功功率通常不能用电压*电流的方式来测,除非是纯阻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