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阻焊颜色不为绿色时加价幅度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4-10-22):
选择阻焊颜色不为绿色时加价幅度是怎么样算的

楼主:
选择其他颜色价格相当于打样两次的价格?

网友A:
JLC好像是加50的油墨费吧  这是好久之前了  你现在去官网看一下就知道了吧

网友:
黑色100 其他50

网友B:
我一直在 淘宝 深圳华强XXX 做板子   他们 红色+20

网友C:
为什要不选绿色呢?

网友D:
有一家颜色不限不加价。需要私信我,为了避免做广告嫌疑

网友E:
现在有很多不加钱的厂家~

网友:
这边最近开了不少板子,都是选的蓝色,但真心不同厂家的颜色都不一样,基本没有想要的蓝色,可能加不加价和配方有关系吧

网友F:
有一家阻焊自选的,但丝印总歪。一分钱一分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JLC好像是加50的油墨费吧  这是好久之前了  你现在去官网看一下就知道了吧

现在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 淘宝 深圳华强XXX 做板子   他们 红色+20                                                      ...

PM个地址给我瞧瞧
T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要不选绿色呢?

审美疲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家颜色不限不加价。需要私信我,为了避免做广告嫌疑

没有权限,PM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现在有很多不加钱的厂家~

求链接
。。。。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家阻焊自选的,但丝印总歪。一分钱一分货。

歪点没有关系,PM我个链接

网友:
我来PM你吧

网友:
阻焊颜色指的是你电路板表面的颜色,嘉立创提供的表面颜色有 绿色 红色 黄色 蓝色 白色 黑色 。这几种请大家注意的是,因考虑到效率及成本,绿色的嘉立创视为常规色 其它的色要另行收费50。如果是加急板你还要做其它的色,则收费更高,所以嘉立创建议你做绿色,因为他不用收另外的费用。还有要特别提出的是其它色中,黑色视为特例,为什么是为特例呢,因为表面是黑色,线路如果有问题或是焊接中有问题,很难查出,问题点,一出现问题,引来更多的争议,所以嘉立创一般不接受黑色的阻焊,如果你的线路特别简单或不用嘉立他负责则另当别论!特别注意,单面板只印一面线路阻焊的,而这些常规有个别客户不清楚,单面单面就是只有一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歪点没有关系,PM我个链接

PM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哦,查到了是private message私信的意思

网友:
淘宝有很多好吧,随便旺旺一聊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家颜色不限不加价。需要私信我,为了避免做广告嫌疑

但是工艺如何啊。最小线距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家颜色不限不加价。需要私信我,为了避免做广告嫌疑

求私信!!

网友G:
个人感觉黑色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感觉黑色好看

同好
....

网友:
我也觉得黑色高档

网友(2015-02-15):
黑色确实有点贵,华强pcb才5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一家颜色不限不加价。需要私信我,为了避免做广告嫌疑

不会说的是小顺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