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通道同步采样 软件如何实现?

楼主(2014-10-22):
CPU集成ADC,   单个ADC 8通道  循环采样。   0~7 通道间的采样时间点会有微小的偏差, 软件上如何屏蔽这个偏差,实现获取同步采样的数据?

网友A:
AD7606不贵吧,成本很敏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7606不贵吧,成本很敏感?

AD7606 不便宜   多了就贵了

采样通道比较多

网友B:
同问:8通道一起来采样,如何消除/屏蔽转换-保持带来的微小的时间偏差? 答:病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8通道一起来采样,如何消除/屏蔽转换-保持带来的微小的时间偏差? 答:病了吧? ...

此话怎讲????

8通道不是一起采样   是循环采样

楼主:
2.8MHZ的采样频率  采8通道

采样点间隔 833us    需要做插值吗?

网友C:
7606堪称完美AD

网友A:
算算加外部采样保持器的成本,
软件修正毕竟还是有误差的;
尤其是做型式试验认证,频率是45~55Hz变化时,二次计算的有功、无功等数值,误差会变大,不符合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7606堪称完美AD

完美在哪,相比ads8364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算加外部采样保持器的成本,
软件修正毕竟还是有误差的;
尤其是做型式试验认证,频率是45~55Hz变化时, ...

采样保持的话,还不如直接用外部同步采样ad

网友:
只用了一下AD774的路过

网友D:
要同步的话就加上采样保持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完美在哪,相比ads8364优势?

用过很多片AD7606,他的内部参考电源是2.5V,用表测量几呼都是2.5V,一致性非常好,测量电压的时候基本不需要校准模拟量,采样速度也快,支持正负电压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过很多片AD7606,他的内部参考电源是2.5V,用表测量几呼都是2.5V,一致性非常好,测量电压的时候基本不 ...

AD7606  通道多了   用的片子数量就多了,

AD7606 我了解过,可以直接接±5V   ±10V的  PTCT    单芯片集成度很高,基本不用外部运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同步的话就加上采样保持器

16通道采保   价格不便宜吧

加起来估计和外置同步AD差不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6通道采保   价格不便宜吧

加起来估计和外置同步AD差不都了

世事古难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