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带节点多的无线路由器

楼主(2014-10-22):
要求能带30个以上节点稳定运行,速度100M就行。价格千元以内。 最好信号覆盖范围强一些,车间里面用监控设备。

网友:
我也在找这种路由器,距离覆盖范围半径100米左右,记得上次找到一个说3000米的,忘记链接了

网友:
某宝上搜 无线路由器 远距离,有一个乐光企业级说150米,带机50个。

网友A:
可能要看路由的配置,CPU、RAM、Flash
TP最便宜的路由差不多可以带15个节点,上半年做项目,需要带20个节点,只好换贵一点的路由(那路由可定向传输30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要看路由的配置,CPU、RAM、Flash
TP最便宜的路由差不多可以带15个节点,上半年做项目,需要带20个节点 ...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有具体型号吗?

WA7210N 高功率路由(输出功率可调)

网友:
买个525主板,再加个千兆pcie无线无线网卡,刷上openwrt

网友:
受限于wifi带宽和协议标准,你买很贵的一个带机强的,不如多买几个便宜的,信道错开

网友:
150m / 30 = 5m 还没算上冲突的损失要是视频监控应该不够吧 X宝找一个RUCKUS的牌子有可能满足要求无线速率要自己查哦,以前看过拆机图上看到天线很牛逼。

网友:
无线路由的带宽有限 节点越多单个节点的带宽就越少 还是多弄几个a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