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大侠支招 -90VDC-DC电源100mV纹波

楼主(2014-10-22):
定制的耐高温(150℃)-90V DC-DC电源,输出纹波100mv左右,不满足我们的项目需求要降到50mv以下,希望各位大侠支支招。

目前考虑过的方法与瓶颈:返厂重新做成-100V电源
                                    1. 后级加LDO 稳压电路。--------------------未找到合适LDO芯片。
                                    2. 后级加晶体管稳压电路。--------------------纹波依然很大。(未找到合适电路?希望可以提供一些电路以及晶体管选型参考!谢谢!)
后续试试直接加LC滤波电路再试试。希望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提供下!非常感谢!

网友A:
如果是高频的纹波,可以在后级加低ESR的大电解电容,再并几个陶瓷电容。也可以加个LC试下,L的值不用太大。

楼主:
第一次发帖  发错地方了  不知道版主是否可以把这个发到 电源版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频的纹波,可以在后级加低ESR的大电解电容,再并几个陶瓷电容。也可以加个LC试下,L的值不用太大。 ...

耐高温的大电解电容找不到。。。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高频的纹波,可以在后级加低ESR的大电解电容,再并几个陶瓷电容。也可以加个LC试下,L的值不用太大。 ...

非常感谢

网友:
加滤波基本没用,需调电源开关内部以减小开关噪声。

网友A:
嗯,这么高温的电解电容确实不好找。另外,开关电源的纹波,基本上是由于输出端开关导通时有大电流流过电容,如果电容的ESR较大,就会产生较大的纹波。

网友:
用LC滤波吧

网友B:
不说电流,不说功率,这个帖子基本是耍流氓的

网友:
π型滤波器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这么高温的电解电容确实不好找。另外,开关电源的纹波,基本上是由于输出端开关导通时有大电流流过电容 ...

嗯 我下一步想试试  电容倍增器      不知道能不能行,希望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说电流,不说功率,这个帖子基本是耍流氓的

电流0.4A,功率36W

网友:
多个电容并联,好于单个大容量。
多个瓷片并联,靠近输出电感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我下一步想试试  电容倍增器      不知道能不能行,希望有效

电容倍增器要看负载情况的,即使负载动态不大实际使用效果也几乎没有,我在两套板上试过,完全看不出效果,可以说电容倍增器只适合uA级输出,对于上百mA级的动态电流没什么用的。

网友:
频率高的话 加LC,频率低的LDO. LC的取值可以根据LC滤波器的计算公式得出,另外LC的电容尽量不要用电解的

网友:
会不会是降压IC PWM产生的。试着调整反馈回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