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FPGA,cpld实现ADC电压采样的试验(可以采集音频>8khz ),LVDS 应用

楼主(2014-10-22):
用FPGA实现ADC电压采样这样的思路,网上很早就有,大多数fpga ,cpld 都有LVDS的引脚,这样fpga实现ADC电压采样就成为可能
试验结果表明精度,和线性都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代码网上有,有版权,网友自己搜索吧

采样控制模块控制逐次逼近寄存器,相关的输出信号随时加到RC电路。因此RC电路的电压上升或下
降,以响应相关的输出状态,输出状态是变化的。LVDS输入比较模拟输入与RC电路电压的变化。
因此,RC电路的电压是用来“发现”模拟输入电压,原理见文件

试验用了二个引脚,一个电阻,一个电容,编辑原因:错别字,标题,真心推荐

下面有另外的参考

网友A:
贴个原理图看看呗。

网友B:
Σ-Δ ADC里面的滤波器是不是一个脉冲计数器,谁来回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贴个原理图看看呗。

文件里有啊,二个引脚,一个电阻,一个电容

采样控制模块控制逐次逼近寄存器,相关的输出信号随时加到RC电路。因此RC电路的电压上升或下
降,以响应相关的输出状态,输出状态是变化的。LVDS输入比较模拟输入与RC电路电压的变化。
因此,RC电路的电压是用来“发现”模拟输入电压。

网友C:
简易delta-sigma, RC当积分器的,能做到8位精度,这不能有知识产权吧,很早就看过单片机的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易delta-sigma, RC当积分器的,能做到8位精度,这不能有知识产权吧,很早就看过单片机的版本 ...

单片机是做不到 16khz(10位或更高)音频采样的,如要求不时很高,单片fpga可以完成模数的多种应用 另外不是申明 open, free 的都是有版权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单片机是做不到 16khz(10位或更高)音频采样的,如要求不时很高,单片fpga可以完成模数的多种应用 另外不是 ...

原理相同, 单片机速度问题那纯粹是速度问题, 并不是原理问题

网友:
mark一下,可以自己做DAC和AD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相同, 单片机速度问题那纯粹是速度问题, 并不是原理问题

Σ-Δ ADC 都是一样的,这里说的是FPGA实现ADC的试验结果

网友D:
楼主LVDS部分可否共享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LVDS部分可否共享一下

我只是指定输入引脚为lvds即可,没有什么代码啊

网友:
fpga官方早有例程了   10年前就见过

网友:
又见大神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Σ-Δ ADC里面的滤波器是不是一个脉冲计数器,谁来回答一下

不是。是一个CIC滤波器。

网友(2015-07-09):
这个应用果然很牛

网友:
长见识,学习一下。

网友(2015-11-25):
最近在查找基于FPGA的高速大容量数据采集系统的相关资料,胡工做的530的板子有没有配套的高速AD模块可买呀?

楼主:
在弄呢,没完成

网友(2016-07-27):
不知道“用FPGA实现ADC电压采样“,速度能达到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