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90V开关电源纹波抑制方案探索(附带稳压电路图!)

楼主(2014-10-22):
手上有定制的耐高温(150℃)-90V DC-DC电源,电流0.4A,输出纹波100mv左右。不满足我们的项目需求(要降到50mv以下)

目前考虑过的方法与瓶颈:返厂重新做成-100V电源后
                                    1. 后级加LDO 稳压电路。--------------------未找到合适LDO芯片。pass。
                                    2. 后级加晶体管稳压电路。--------------------纹波依然很大。(仍在探索中选用电路图见附件,希望有这方面资料的大侠可以提供一些电路以及晶体管选型参考!谢谢!)
后续准备直接加LC滤波电路再试试--------------------耐高温高压电容非常少。

希望各位大侠各抒己见,最好可以针对某方案进行较具体介绍!不胜感激!

网友A:
不懂,不过参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10474-1-1.html

网友:
加LC试试

网友B:
加LC滤波,加几个120V 470uF电容就够了

网友C:
你的纹波是开关电源的高频纹波还是50Hz的纹波,高频纹波一般靠LC;低频纹波你这电路应该没问题的,想再提高,R2换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不过参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10474-1-1.html

哈哈 我就是看到这个帖子才申请的阿莫电子论坛。不知道那个电容倍增电路有没有效果,准备接下来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LC滤波,加几个120V 470uF电容就够了

高温情况下 这种电容没找到

网友:
D3要加10UF~47UF电解。开关电源谐波复杂,电路加RC反馈网络也只能抑制某一波形,可以再加LC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纹波是开关电源的高频纹波还是50Hz的纹波,高频纹波一般靠LC;低频纹波你这电路应该没问题的,想再提高 ...

图中是单个90V电源工作时候的纹波信号,两个电源联合工作产生-90V时候 纹波幅值到100mv+;  大侠可以帮忙解释下稳压电路的原理吗  因为实际测量过程中很多地方跟我计算的不一样。输出电压也会随着输入电压变化而变化!非常感谢!还有图中的管子选取一般遵循什么原则呀?

网友:
150度,这温度级别够高的。

网友B:
加 很多“贴片电容1812 10UF 250V 106K X7R”  和大电感,应该只有这种办法了

晶体管最高允许结温才170度,环境温度150,功率管就歇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 很多“贴片电容1812 10UF 250V 106K X7R”  和大电感,应该只有这种办法了

晶体管最高允许结温才170度 ...

所述电容耐压250V的没找到。。。可以给个链接吗?非常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述电容耐压250V的没找到。。。可以给个链接吗?非常感谢!

http://s.taobao.com/search?q=181 ... d=tbindexz_20141023

你这老板当得,搜索都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taobao.com/search?q=1812+10UF+250V+106K+X7R&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 ...

非常感谢!!我在e络联盟等几个电子商城没找到,百度也没搜到,嘿嘿!把淘宝忘了,我真正的老板不让我在淘宝上买元器件。。。

网友D:
我怎么做出来纹波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怎么做出来纹波挺大的。

把保险丝换成电感 效果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