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1102e的供电。。。。万分感谢

楼主(2014-10-22):
本人是新手,最近搞到一个普源ds1102e的主板(仅仅是主板。。。)现在想用用,不知道是怎么个供电,所以忘哪位人心的朋友能告诉我他的供电。。。本人胆小不敢随便接电怕把板子干坏了,本人是新手。。。会的不多,望各位照顾

网友A:
年初刚卖掉一个1102E,2年前刚买的时候还NB轰轰的想要做些什么,结果慢慢地也是放着落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年初刚卖掉一个1102E,2年前刚买的时候还NB轰轰的想要做些什么,结果慢慢地也是放着落灰了~ ...

好吧。。。我学生党。。难得搞到一个没花钱的示波器主板。。。但是没电源。。。落灰玩。。。蛋疼。。。所以想知道都是怎么个供电。。。。

网友:
之前搞到一个鼎阳的示波器也是跟楼主一样的没电源,它的主板跟RIGOL 的DS1000完全一样(DS1000是国内低端示波器里面被抄的最多的),因为之前对DS1000做过逆向工程,所以很了解。自己整了个没用的电源板改装一下,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网友:
貌似忘记回答楼主的问题了。。。
从上到下分别是 1、GND  2、+15V(我接的+12V,是给液晶用的)3、+7V(满足7805的输入要求就行)   4、+7V   5、GND   6、+3.3V   7、+3.3V
8、GND   9、-12V(后面只接了个7905,所以只要满足7905输入就行)  10、AC50(市电触发输入,不用市电触发可以不接)   11、背光(主板输出,不接也行)   12、GND

还有屏幕的背光,粉色是正,黑色是地。接的电压跟3、4脚一样就行。

可能顺序记反了,你最好自己测一下。

楼主:
万分感谢,最近试试能不能成,麻烦你了

楼主:
真是一样的。。。。

网友:
下面那个主板就是1102的。。。以前拆的时候拍的。鼎阳的那个跟它也基本一模一样。楼主只有主板的话接上电源也没啥用,估计最后还是吃灰,可以考虑转让给我

网友B:
另外你要自己接电源的话要注意功率,3.3V的至少要1.5A,+7V的最好也是1.5A。除非你手头有合适的电源板,不然开关电源设计也是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你要自己接电源的话要注意功率,3.3V的至少要1.5A,+7V的最好也是1.5A。除非你手头有合适的电源板,不 ...

哦,谢谢

网友:
贴张‘大牛’手工画的电路图,希望对楼主有帮助,另外楼主的主板转让吗?

网友C:
只有主板能干什么用呢?连上位机当采集卡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主板能干什么用呢?连上位机当采集卡用吗?

恩,非常感谢

网友:
楼主的主板转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