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车床事故,动画和视频。(转载)

楼主(2014-10-22):
错就在他是用手直接拿着砂纸去打磨,应该用夹子夹住砂纸去操作,或者使用动力磨头。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1Mjc4MDY0.html

网友:
安全第一,按规定办事

网友A:
应该是砂纸的摩擦太大,有旋转力把手带进去了。应该是分神了。用夹子操作也不安全吧?

网友:
最近看这些意外事故,电梯事故有心理阴影了,坐电梯总是提心吊胆

网友:
用夹子操作的话,手延长了,安全一节。安全系数提升了很多。

每天看看这个悲惨的家伙!可以让大家的安全意识提升好几天

网友:
原来是歪果仁。

网友B:
为什么先来的两个人不直接拧开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砂纸的摩擦太大,有旋转力把手带进去了。应该是分神了。用夹子操作也不安全吧? ...

卡盘是反转的(大部分车削都是用正转),他手压着砂纸在工件上,就产生螺旋作用,手就会被带往卡盘的方向。
而用夹子操作,一般都会伤到夹子,手比较不会受伤。

网友:
貌似国外的吧,第一个冲过去的是安全员?戴帽子的一下子召来好多救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先来的两个人不直接拧开卡盘?

应该是一时吓坏了,而且必须停机才能用卡盘钥匙去松开卡盘。

楼主:
所以每台手动车床最好加装刹车+断电装置,紧急情况下可以减少伤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卡盘是反转的(大部分车削都是用正转),他手压着砂纸在工件上,就产生螺旋作用,手就会被带往卡盘的方向 ...

夹子用力过大不会打到手么?什么是动力磨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子用力过大不会打到手么?什么是动力磨头啊?

用两个木头或者塑料夹子来夹住砂纸,用点力压上去就行。就算不小心打到了手,也就是疼一会儿,总比直接拿砂纸还要安全很多。

动力磨头就是电动机装着砂轮,安装在刀架或者中托板上面。这样车床就可以客串外圆磨床,换成小砂轮就成了内圆磨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两个木头或者塑料夹子来夹住砂纸,用点力压上去就行。就算不小心打到了手,也就是疼一会儿,总比直接拿 ...

那岂不是砂轮机也要很稳定?不能乱跳?不然就达不到磨光的目标了吧?

网友C:
看得出来他是衣服袖子被主轴卷进去了,还好伤的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岂不是砂轮机也要很稳定?不能乱跳?不然就达不到磨光的目标了吧?

都是用无动力主轴来传递电机的动力。根据精度要求,卡盘和各个滑台都要有一定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得出来他是衣服袖子被主轴卷进去了,还好伤的不重

他是手拿砂纸去打磨才会导致袖子被卷进去,操作车床有规定要扣好袖口。
仔细看,头好像被打到了,双臂估计有有软组织受伤。

网友:
太惨了,生产线上的工人不遵守规则就是伤痛啊

网友D:
机床操作感觉不要带布类手套   戴手套倒不如赤膊上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操作感觉不要带布类手套   戴手套倒不如赤膊上阵

那个操作员好像没有戴手套,就是违规直接拿砂纸造成的事故。
而如果戴手套就更加恐怖了,下面的链接胆小勿入:

戴手套操作车床的事故,右手绞断!胆小勿入,后果自负。(转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825-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操作员好像没有戴手套,就是违规直接拿砂纸造成的事故。
而如果戴手套就更加恐怖了,下面的链接胆小 ...

操作车床绝对不允许戴手套的,更容易被卷进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岂不是砂轮机也要很稳定?不能乱跳?不然就达不到磨光的目标了吧?

高质量的磨光都要用磨床,搞出来的金属表面就像镜子一样。砂轮机的就只能算是打磨,算不上磨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他是手拿砂纸去打磨才会导致袖子被卷进去,操作车床有规定要扣好袖口。
仔细看,头好像被打到了,双臂估 ...

是,我就是学机械的,学校实习的时候每次装卡好工件,都要好好检查一番才敢启动。其实那么长的轴刚度一般不会太高, 早变形了,受伤不会太重,这个型号的车床应该是ca61410,轴下空间挺大,脑袋只是刮伤,倒是左臂受伤更重一点。

网友E:
大学金工实习之前,老师讲了好多悲惨的例子,然后我就被吓得逃课了
上次用手电钻打孔,没加好,工件甩起来打到手上也很厉害。大家有没有机械方面的安全守则,给我上上课!

网友:
衣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学金工实习之前,老师讲了好多悲惨的例子,然后我就被吓得逃课了
上次用手电钻打孔,没加好, ...

尽量避免车床、铣床事故的26条规定,新手必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052-1-1.html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要规范操作。

网友F:
车床不带手套?铁屑烫死你,人工操作的车床大切削量切出的铁屑温度有时高达5~6百度,
溅到衣服皮肤上直接就粘住了,甩都甩不掉,钻到衣袖,衣领脖子里面,绝对烫得你上窜下跳没脾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尽量避免车床、铣床事故的26条规定,新手必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1052-1-1.html
(出处:  ...

好的,我去学些一下,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床不带手套?铁屑烫死你,人工操作的车床大切削量切出的铁屑温度有时高达5~6百度,
溅到衣服皮肤上直接 ...

可以在床头和小托板上加装透明防护罩,还可以用切削液降温,刀磨得好或者用刀片就可以改变切屑伸出来的方向。总之,戴手套真是很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F:
车床不带手套?铁屑烫死你,人工操作的车床大切削量切出的铁屑温度有时高达5~6百度,
溅到衣服皮肤上直接 ...

戴手套操作车床的事故,右手绞断!胆小勿入,后果自负。(转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99825-1-1.html

网友:
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上次看了那个手断的,好吓人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啊,太惨了

网友:
好像是有录像监控了,所以设备应该都不怎么缺了,为什么没有自动的打磨设备!代替人工作业

网友:
我以为做电子触电已经很危险了。。。

网友:
不搞机床 不过看动画 这伙计还是比较幸运的 伤的不太重

网友:
每次看到这样的心里都是一颤一颤的,太恐怖了!

网友F:
硬质合金刀片不能使用切削液,直接会碎裂,刀磨的再好,铁屑也会飞溅,加防护罩?手动车床上加?谁看到过?

网友:
普通车床操作是最辛苦的机加工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硬质合金刀片不能使用切削液,直接会碎裂,刀磨的再好,铁屑也会飞溅,加防护罩?手动车床上加?谁看到过? ...

除了使用切削液,还可以用空气、油雾、液氮来降温(根据刀片来选择)。
你OUT了,现在不少小车床都有配备防护罩,有的中、大车床自己加装。

网友:
看得很让人揪心,幸好不是大事故。另外工友们鼎力相助真的是让人感动!

网友F:
呵呵,我是否OUT不重要,如果你说的这些措施真有效,这些事故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硬质合金刀片的特点就是不能急冷,不管你用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是否OUT不重要,如果你说的这些措施真有效,这些事故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硬质合金刀片的特点就是不 ...

那根长轴有可能是45号钢,用白钢刀就行。他纯粹是操作失误,如果老板给那台车床加装动力磨头,我看就不会出现事故。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MwNDYwMjE2.html

网友:
生命宝贵,不管做什么,都要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G:
最怕车床的铁屑崩到眼睛上啊,想想都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怕车床的铁屑崩到眼睛上啊,想想都恐怖

用机械设备必须戴护目镜!

网友H:
搞机械的都是一身的伤,最怕用切割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搞机械的都是一身的伤,最怕用切割机了。

其实舍得花钱用优质的切割片(根据被切割的材料选择)、切割机、不要拆掉防护罩、慢速下压,就能避免很多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舍得花钱用优质的切割片(根据被切割的材料选择)、切割机、不要拆掉防护罩、慢速下压,就能避免很多 ...

诶,想想就算了。每次采购去电(la)子(ji)市场买回来的东西我都用的心惊胆战。

网友:
小心谨慎做事

网友I:
这个主要是袖子卷进去了
才把人带过去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主要是袖子卷进去了
才把人带过去的吧

卡爪先拨过手指,再钩住袖子的。

网友:
真是,安全意识很重要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第一。。

网友:
安全是第一应该考虑的事!!!!!!!!

网友:
每次看到那些大家伙 都有点  怕怕的。

网友:
论坛里面还是搞电子的人多,并不怎么懂这块,这个人操作没有啥问题,问题出在他自己作啊,那个衣服袖子,不把扣子扣好,衣服的袖口拖出来太靠近手了,一般车床操作都是不让带手套的就是为了这个原因,怕针织品类的东西被带进去了,主要还是他不用心啊,没有啥大伤,就是被衣服勒的要死,这个估计很要命,是衣服被带进去了,估计也是天冷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一时吓坏了,而且必须停机才能用卡盘钥匙去松开卡盘

网友:
还好吧
至少是个完人

网友:
看着都怕

网友:
触目惊心

网友:
未按安全操作规程做,散漫图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