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的一些实用小改进

楼主(2014-10-22):
        以前一直用的STM32F1系列,最近发现ST出了个STM32CubeMX,可视化配置,可以直接生成IAR和KEIL的工程,还可以加入FATFS、FREERTOS等这些MiddleWares,
但是F1系列的貌似加不了,于是开始关注F0,发现相比F1有了许多实用的小改进,具体还没用过,也向用过F0的朋友们求证一下。
        1、CRC生成多项式可编程,支持7、8、16、32位
                一直觉得STM32F1的CRC功能很鸡肋,固定的多项式0x04C11DB7,项目中多用Modbus,CRC16就只能自己算,现在F0的CRC应该可以用来计算CRC16了吧。
        2、红外接口
                没做过红外,STM32F1的串口有个IRDA的功能,之前看到好多人在问能不能产生红外遥控的38K载波,可能是ST考虑到有这方面的需求,直接多加了两个定时器,TIM17产生载波,TIM16数据?
        3、RTC
                RTC的年/月/日/时/分/秒/星期用BCD码和二进制表示,闰年和大小月自动计算,还有夏令时(这个国内貌似用不着),这样相对F1的RTC省心了不少。
        4、串口
                串口增加了自动波特率检测(个人感觉作用不大),TX/RX引脚可以交换,DE引脚可以自动控制RS485,就不需要程序再来拉IO了;Modbus是靠帧间隔来区分不同的帧,在用F1的时候还要单独开个定时器,F0增加了个串口中断来标识Modbus的帧。
        5、USB
                自带经过校准的48M晶振,在使用中还可以自校准,自带可控的内部USB_DP上拉电阻,F0的USB还要单独加个三极管和电阻来控制USB的识别,现在程序上就可以直接处理了,还有个USB_NOE可以直接来点灯。
        6、CAN
                F1的CAN和USB是共用同一部分RAM,所以同时只能使用一个功能,现在F0的USB和CAN可以同时使用互补影响了。

        以上只列出了自己感兴趣的部分改进,具体也还没使用过,欢迎用过的朋友们来讨论下;现在x宝上的F0最低2元,这么低廉的价格,再加上STM32CubeMX自动生成工程,我都已经准备放弃STM8了,都用STM32也对编程的统一有好处,大神们也来发表下意见。

网友:
占位坐等大虾

网友A:
总结得很好。 新的项目我也是不会考虑stm8的,直接上03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结得很好。 新的项目我也是不会考虑stm8的,直接上03x

是的,价格便宜、资源丰富、编程方便,不喜欢很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价格便宜、资源丰富、编程方便,不喜欢很难

GD的消售说130比 03x便宜,但细一问又要多少多少 的量什么的。 还是ST方便随便淘宝要多少有多少? 价格还透明。 现在直接搜是2.38最便宜的一个起的。你的2元是那家?

ST成功的也在这一点,很多小厂家成了忠实的用户。

网友B:
补充一个,
F0的SPI帧长度可以设置为4bit~16bit之间任意值,原来F0只能取值8bit或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A:
GD的消售说130比 03x便宜,但细一问又要多少多少 的量什么的。 还是ST方便随便淘宝要多少有多少? 价格还 ...

呵呵,我说的2块只是大概啦
PS:一小时限制回5帖,有种满血复活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DA的功能你理解错了

哦?我只知道IRDA跟红外遥控是不一样的,可能描述里面也说得不太清楚,F0单独有个IRTIM的IO用来接发射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一个,
F0的SPI帧长度可以设置为4bit~16bit之间任意值,原来F0只能取值8bit或16bit。 ...

嗯,这个貌似可以用在SPI接口的OLED屏上,1bit命令+8bit数据,省下一个IO。

网友:
真是个好消息!

网友D:
F0的AD转换通道存在反转问题。
即最后一个通道最先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D:
F0的AD转换通道存在反转问题。
即最后一个通道最先转换!。

哦~看来用的时候要注意了

网友:
关注一下。总结得不错!

网友:
描述的挺好的,挺到位的!!

网友E:
f0好似最多只有64p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f0好似最多只有64p的吧?

有100的

就是不晓得好不好买。

网友:
F0的USB和CAN可以同时使用是亮点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100的

就是不晓得好不好买。

谢谢,上回简单看了看资料,没发现100p的,然后在某宝找了下,也没,就以为没了 见笑了
不知道和F1引脚上是否兼容呢

网友:
F0确实好买便宜,但最讨厌的是供电不支持5V电压,不得不多加一个LDO。

网友:
ST的 产品越来越广泛了,但是飞思卡尔也不甘落后。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上回简单看了看资料,没发现100p的,然后在某宝找了下,也没,就以为没了 见笑了
不知道 ...

之前记得在哪里看到过,说是兼容的

网友:
用于ModbusRTU的超时检测在F0和F3里面已经有了,F1和F4没看到

网友(2019-04-02):
功能强,价格便宜,STC单片机老是在8位机上徘徊,都转行到F0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