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看看我的485电路为啥总冒烟??

楼主(2014-10-22):
     本人对485没有研究做了个板子,遇到难题了,板子是5V供电开始使用笔记本USB供电485使用正常,但是使用开关电源给板子供电不加上485转串口线没什么问题,加上485线就冒烟。。。我勒个去郁闷死了,求大神解救,电路图如下。

网友:
木有供地

楼主:
您是说哪里木有共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是说哪里木有共地?

电源地和信号地

网友:
你那个txd接在dir上了,但这不是冒烟的原因。

网友:
从原理图上没有看出必须冒烟的原因

网友A:
地线连接问题会导致共模电压太高, 但不确定是这个原因。

最好能提供更详细的电路图

网友:
电源部分的电路最好提供一下,

网友:
供油时间不对?烧机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线连接问题会导致共模电压太高, 但不确定是这个原因。

最好能提供更详细的电路图 ...

电源部分电路图,最开始使用的5V单片机,后来改成3.3V的单片机了,由于没有3485,所以就把图中原来的5V改成了3.3V,485电路部分现在的3.3V以前是5V,5V用着没问题。

网友:
哪部分电路冒烟?

网友:
电路挺诡异的..

网友:
  那里短路了吧,要不怎以会出烟,出烟也可能是PCB焊接问题哟

网友:
先把TVS去了试试。
冒烟后哪个片子挂了?

网友:
楼主加隔离供电模块吧。

网友:
应该是地线的问题。

网友:
楼主那个冒烟二字太带感了。你说我是顶呢还是顶呢

网友:
从来没冒过

网友:
DI接地不知道是为啥

网友:
这个隔离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
先说是哪个地方冒烟啊,

网友:
呵呵,这隔离确实搞不懂

网友B:
电路有点复杂化了

网友:
路过 赚个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有点复杂化了

对,这个电路时凭空想象的。哈哈哈哈,改成3.3V的就没问题了。

网友:
你个隔离做得有问题,至少你给的这部分图纸有问题,所以现在还不能高兴的太早,遇到接收端和发送端地电位不同的时候还是会冒烟,即使不冒烟估计也不会有太好的性能。要是玩玩就算了,要是做产品的话还是继续改吧。

网友C:
哪冒烟?电源还是什么,描述不芹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冒烟?电源还是什么,描述不芹菜啊

485冒烟,已经改进了。电压问题

网友:
现象和原因都没有描述清楚

网友:
用7805产热太大了吧~

网友:
去掉VRQ试试